龙威PS305d电源电压最低输出41V,最高输出43V的故障维修分析

楼主(2024-12-30):
我的龙威PS305d电压,电流调节旋钮调整到最低的时候,调节电压调节旋钮,输出电压始终为0V,稍微调整一下电流调节旋钮,电压最低输出41V,最高输出为43.8V,经过论坛各位大佬的大力帮助,现更换IC104和IC105两块LM301AN运放集成块后,电压有所降低,从原来的41V最低降低到37.5V,最高电压从43.8V降低到40.8V,检查两个2N3055功率管,没有击穿,检查推动管D88-Y和C1815,均没有击穿,检查输出部位没有短路,查P8,P10电压为-10V左右,检查正负15V电压输出正常,检查正负24V电压输出正常,检查TL431输出电压2.28V,使用过程中,如果把电流旋钮调到最低,不论怎么调节电压调节旋钮,输出电压为0V,稍微旋转一下电流调整旋钮,电压最低是37.5V,继续调整电压调节旋钮,电压调到最大为40.8V,检查各电位器,没有接触不良,调整良好,不知道具体哪里出现故障?前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问题的原因及检查方法,在此深表感谢。现借用一下论坛上的电路图。

网友A:
先检查两个电压调节电位器,确定正常再检查其他部分,个人经验。

网友B:
4个电位器是易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两个电压调节电位器,确定正常再检查其他部分,个人经验。

非常感谢大佬的热情帮助,这个电源的电位器全部都检查了好几遍,电位器目前是肯定没有一点问题的,检查了所有的三极管和二极管,也都是正常的,调整电流旋钮的时候,听继电器声音只能发出一声塔的声音,而且感觉这声音有点沉闷,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大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电位器是易耗件

首先感谢大佬的热情帮助,这个电源的所有电位器也曾经作为怀疑对象,已经反反复复,认认真真的检查了好几遍,目前确定所有电位器都是正常的,故障应该在其他地方,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大佬,谢谢

网友C:
零件没有坏,那就是线路板哪里断线了

网友D:
把板上的可调,还有面板的电位器都测量清楚,或者直接换了
尤其是和电流高低档转换开关连接的那2个电位器(VR101,VR102)

网友E:
电位器和继电器直接换新,不要测量,有时候测量是好的也不靠谱。

网友F:
是不是功率管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功率管软击穿了

更换一下功率管试试,实在没招了,谢谢大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没有坏,那就是线路板哪里断线了

明天仔细检查试试,实在没招了,谢谢大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板上的可调,还有面板的电位器都测量清楚,或者直接换了
尤其是和电流高低档转换开关连接的那2个电位器( ...

明天仔细检查试试,实在没招了,谢谢大佬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和继电器直接换新,不要测量,有时候测量是好的也不靠谱。

明天仔细检查试试,实在没招了,谢谢大佬的帮助

楼主:
今天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还是找不到原因?现在确定ic104没问题,检查ic105也没有问题,但是奇怪,电流不调节的时候,2、3、6脚电压为0v,调整一下电流,继电器塔的一声后,电压马上变成40次到60v,检查了2、3

楼主:
又从某宝上买了HA11741集成块,准备到货以后更换上去试试

楼主:
更换上HA11741,问题还是一样,更换两个2N3055,问题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好揪心啊。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里标注的电压是IC各

网友G:
输出采样稳压二极管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采样稳压二极管坏了吗?

更换过dz105,还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谢谢大佬的鼎力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