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斐讯K3C刷A大的官改开ipv6

楼主(2024-12-30):
A大的官改已经有odhcp6c和odhcpd了,我们直接修改相关配置就可以了。
要修改的有三个文件/etc/sysctl.conf,/etc/config/dhcp,/etc/config/network
1、打开sysctl.conf添加两行
net.ipv4.ip_forward=1
net.ipv6.conf.default.accept_ra=2
net.ipv6.conf.all.accept_ra=2

2、修改dhcp文件,在config dhcp 'lan'标签下修改添加,
option ra 'server'
list dns '240c::6666'
list dns '240c::6644'
option ra_default '1'
option dhcpv6 'server'

3、修改network文件,添加新标签i
config interface 'wan6'
在config interface 'lan'标签下修改增加,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ip6assign '64'

config interface 'wan3'标签下修改增加,
option ipv6 '1'
注意,这里的wan3名称以你的固件实际的接口名为准,请用ifconfig命令查看,A大官改的应该都是wan3
ok,做完以上操作后千万不要重启,k3c固件重启会自动恢复dhcp和network两个文件的内容,一切就白做了。
接下来终端输入 ifup wan3来重新拨号让后端设备获取到ipv6地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时k3c已经支持v6了,后端设备也会获取到v6地址了。
为了解决重启失效,我的想法是写个脚本,开机启动后自动复制我们改好的文件覆盖,把我们修改好的dhcp和network文件复制到/etc/config/ipv6/下,然后新建ipv6.sh,内容如下,sleep 30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bin/sh
    rm -f /tmp/ipv6.log
    sleep 30 #我这里需要延迟才能正常使用v6,否则能获取v6地址但不能访问网络
    cp -f /etc/config/ipv6/dhcp /etc/config/dhcp
    cp -f /etc/config/ipv6/network /etc/config/network
    echo set ipv6 ok! > /tmp/ipv6.log
    ifup wan3 >> /tmp/ipv6.log
然后打开路由设置,在高级设置-启动任务的exit0之前加一句/etc/config/ipv6/ipv6.sh,

网友:
IPV6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换新的WIFI6路由器又不贵

网友:
常用的接口,道理还真不知道,学习了,谢谢。

网友:
刷的k2真弄不了ipv6看着都有,就是不出力工作。

楼主:
你斐讯K2可以刷padavan试下,应该就可以获取ipv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