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九三代半机顶盒自动搜索没有台

楼主(2024-12-30):
坛友们,问大家一个事,一台长虹的三代半机中九顶盒自动搜索没有台,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都是正常的,都是比较高的,用手动搜索有台,但是台少并且台是乱的,是什么原因?谢谢了,家里给老人用的,比较急。有网络机顶盒但老人不会用。

补充内容 (2025-1-5 08:05):
这个机子还有31个高清台也没有了,怎么搜索也没有了,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高手上,没研究过这类盒子

网友:
直接买台新4代

网友:
网络机顶盒设置开机启动,如果支持语音遥控,还可以更简单。

网友A:
三代  二代   一代   划分的标准是。。。

网友:
六代都试飞了,换一个吧,四代起步吧……

网友:
中久最麻烦,是不是搞出一些问题

网友B:
可能锅没对准,我上次也是打不到台,后来把角度调低了点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代  二代   一代   划分的标准是。。。

一代机无定位,二代机有定位但不能接收3、6、8套等有点质量的节目,三代机有定位节目全,四代机好像是支持高清的,五代好像是北斗定位…我还在用三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锅没对准,我上次也是打不到台,后来把角度调低了点就行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有的机器信号虚高。

网友:
信号质量好像要72以上吧,不行就再调调锅吧

网友:
恢复出厂后重新搜索,三代半是有高清台的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对错星了?有过同样的经历,显示一切正常,就是没有节目,折腾了好几天,最后问卖家,换了个角度调整后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感谢网友的回复,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安装在房顶上,没有动,用了有两三年了,安装了一个三代半机顶盒,有HIDM高清信号,前几天回家,家里人说没有高清台了,只有63个标清台,我就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搜索,然后就一个台都没有了。用手动搜索有台,但是台少并且台是乱的。换了另一个三代机顶盒接上天线和电视,是正常的,排除了锅和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网友的回复,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安装在房顶上,没有动,用了有两三年了,安装了一个三代半机顶盒 ...

根据你说的现象,上行有可能对三代半下手了

楼主:
百度了一下,中九卫星是2008年升的空,当时设计使用寿命是15年,按理说也差不多时间要到了,农村老家那边还有不少人在用,只不过现在还能用多久是个未知数。这个机顶盒还是挺不错的,打开就能看电视,很适合在农村老家网络不方便的地方用。再坚持一下!

网友:
中九很折腾。给老人用建议买个60以上锅加免费机收138的长城平台有20多个台,很省心的,到春节之类的传统节日,数码开锁还能看看湾湾的很多台

楼主:
这两天又调试了好多次,始终调不出高清频道,这个是三代半机顶盒,是带高清频道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动搜索没有台,手动搜索能搜索到台,但是台少,且台标是乱的,弄得一头雾水。左右旋都有台,排除了机器内部左右旋切换电路的问题,信号强度的信号质量已经调到最高了,希望广大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代机无定位,二代机有定位但不能接收3、6、8套等有点质量的节目,三代机有定位节目全,四代机好像是支 ...

一代机无定位靠机顶盒自带数字签名解密容易被破解,现已淘汰;二代机带CA定位于村村通产品,解决信号接收有无问题,可以收看基本的中央及省市部分节目;三代机用手机基站定位,面向个人用户且只能接收标清信号,节目比村村通丰富但也容易被破解,现逐渐淘汰中;三代半也采用类似三代机定位方式,但通过软件升级后可解码收看高清节目,并推出了卫星+地面波二合一的机型;四代机采用北斗卫星定位的方式,不易被破解,带高清输出接口,也有双模机型,可收看标清和高清节目;最新机型为加强型,在四代机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接口(网络上行信号靠普通有线网络实现),可实现节目点播等增值服务,目前尚未大面积普及。

楼主:
网上百度上查了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因为用三代半的机顶盒用的人不是很多,回答的结果也是各有不同,有的人说是信号质量的问题,有的人说是高频头的问题,也有人说是机顶盒的问题,我手上只有一个三代半的机顶盒,三代机顶盒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GD的问题,它把信号关闭了一部分。让你不得不花钱换新的设备。我先买一个高频头换试试看,前几天都是调试机顶盒。不停的调试,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