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科优盘,AI210,VID = 23A9 PID = EF18,是硅格哪个型号的主控?

楼主(2024-12-30):
用了网友的AI软件,显示到AI210 SDWFER-64G-3THM
VER:1.8.8.6.323_200102

短接后,芯片精灵显示硅格主控,但没有具体型号

夏科的U盘,2020年7月到手的,这个得用硅格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补充内容 (2025-1-4 15:54):
又短接了一次,主控型号那一栏,芯片精灵还是显示乱码。
usbdev.ru里面SG1581相关的51个版本,全都试了一遍,没有识别出来。
无奈

网友A:
闪存已经检测出来了,用工具能格式化吗。反正版本不多,可以多试几个。

网友B:
主控型号是SG1581,既然你都会短接了,直接拿这个工具就能认盘了

网友:
学习中,闪存型号应该没正确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型号是SG1581,既然你都会短接了,直接拿这个工具就能认盘了

是试了好多个版本,都没能识别出来,很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已经检测出来了,用工具能格式化吗。反正版本不多,可以多试几个。

那个工具只能高级格式化,意义不大。
还没找到能识别出的硅格软件,想做一次低级格式化,把坏块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型号是SG1581,既然你都会短接了,直接拿这个工具就能认盘了

没找到1.8.8.6.323_200102的硅格软件,最接近的是 SG1581 MPTools v1.8.8.6.367_191111,试了,没能识别。
有点怀疑是不是SG1581的芯片,  想上论坛碰碰运气,看有没人和我同型号。

网友:
雨后春笋    折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1.8.8.6.323_200102的硅格软件,最接近的是 SG1581 MPTools v1.8.8.6.367_191111,试了,没能识别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