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动车充电器问题,爱玛小蜜蜂电动车充电器前几天爆了

楼主(2024-12-30):
爱玛小蜜蜂电动车充电器前几天爆了,临时找了个其它同电压的充电器代用,这几天琢磨着买个什么充电器,最好是带修复电池功能的。

是48伏免维护铅酸电池。

另,用了近一年的免维护铅酸电池可以加蒸馏水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48v铅酸充电器多如牛毛,你应该买个万用表,感觉你没有

测下新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是否正常即可

网友B:
买个好充电器,电池是免维护的,加水就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铅酸充电器多如牛毛,你应该买个万用表,感觉你没有

测下新充电器充电截止电压是否正常即可 ...

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好充电器,电池是免维护的,加水就废

加蒸馏水也不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