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2009年的希捷酷鱼3.5寸硬盘,终于坏了,前后修过8次

楼主(2024-12-30):
现在连厂家的SeaTools,短检测都失败。。

一个2009年的希捷酷鱼3.5寸硬盘,终于坏了,前后修过8次。用希捷厂家的修复软件。

用SeaTools - 该快速诊断工具可检查硬盘的运行状况。

这里很多。但不知道哪个方便。
硬盘有待修复的扇区,总的说来,还能用几年,基本上只是备份,平时不动的。

https://www.seagate.com/cn/zh/support/downloads/

网友:
物理坏道或者可用映射扇区用完了,都是致命的问题

网友:
硬盘用了10多年还不换?

楼主:
用希捷厂家的修复软件,前后修过8次。上一次是半年前,天还比较热。

我感觉是天气超级冷了后,一运行就有问题了。

网友:
7200.7   7200.9  7200.10 的硬盘可以开自校准进行修复,磁头没问题和盘片没大问题的话。

楼主:
希捷 ST的老硬盘,用什么官方工具修复?SATA 15年前的产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7200.9,,好像是这个。。。

网友:
看来是无力回天了

网友:
寿命到头儿了,没办法,硬伤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A:
旧垃圾该换就换,现在20元买个1T的,还能再用10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垃圾该换就换,现在20元买个1T的,还能再用10几年。

是的,3.5的硬盘,,,就是里面的磁铁值钱。

网友B:
前几天弄了一块希捷1T的机械硬盘,出现了05,C5,C6告警,想着怎么修复呢。05出现数值96 96 37。盘不在也上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弄了一块希捷1T的机械硬盘,出现了05,C5,C6告警,想着怎么修复呢。05出现数值96 96 37。盘不在也上 ...

我的直接出现红色的失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弄了一块希捷1T的机械硬盘,出现了05,C5,C6告警,想着怎么修复呢。05出现数值96 96 37。盘不在也上 ...

MHDD扫扫看看...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弄了一块希捷1T的机械硬盘,出现了05,C5,C6告警,想着怎么修复呢。05出现数值96 96 37。盘不在也上 ...

用官方工具吧

网友:
硬盘这样了还能救么,低格可以修复么

网友:
这二十年接触的机械硬盘比较多,就2001年左右修过一个昆腾火球10.2g,芯片烧毁的通病。之后不识别的、哒哒响的扔,有坏道的软件修复不了也扔。数据最重要

楼主:
妈蛋的,坚决搞死,绝不抢救

网友:
用了十五年也算是榨干了剩余价值,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