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山拆解:拆不知名鼠标得这几个微动是啥品牌,有利用价值不

楼主(2024-12-30):
如题,翻家里的杂物,外壳与USB线已不知所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主板。

心想是否还有利用价值,这几个微动也不知道什么品牌与性能。

如果还可以改造一些东西用得上,那倒是可以拆出来,因为板子上也没几个件了。

网友:
都不是什么大牌微动,直接扔了吧

网友:
虽然不是什么大牌子,不过可以物尽其用!

网友A:
都不是什么大牌微动,直接扔了吧,没二次利用的价值。因为用两下就坏了。还不够折腾的工夫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什么大牌微动,直接扔了吧,没二次利用的价值。因为用两下就坏了。还不够折腾的工夫钱呢。
...

比如说不装到鼠标(因为自己还有HP,双飞燕2D+,罗技MX900等)里,改造一个手电或者其它设备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微动还是可以留着做个配件用用,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动还是可以留着做个配件用用,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上

然后东西越来越多, 放了N年都没有用上,看着烦,就扔了,刚扔了没两天,发现正好需要
有没有同感?

网友D:
微动拆卸和安装都是最麻烦的所以建议还是网购质量好的更换可以使用更长时间因为价格也便宜。

网友:
轻触不好吧

网友:
垃圾一堆 鉴定完毕

网友:
这样的鼠标按键不是品牌,也是可以替换损坏的

网友E:
PCB用料做工好的话可以考虑换个欧姆龙微动,这个觉得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东西越来越多, 放了N年都没有用上,看着烦,就扔了,刚扔了没两天,发现正好需要
有没有同感?{:067 ...

原来大家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用料做工好的话可以考虑换个欧姆龙微动,这个觉得就算了吧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二次利用这个PCB,而是拆微动下来给其它地方用。。。因为还有一些挺好的鼠标可以用,霍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然后东西越来越多, 放了N年都没有用上,看着烦,就扔了,刚扔了没两天,发现正好需要
有没有同感?{:067 ...

卧槽,我经常遇到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动拆卸和安装都是最麻烦的所以建议还是网购质量好的更换可以使用更长时间因为价格也便宜。 ...

能有多麻烦?一把烙铁加一个吸锡器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二次利用这个PCB,而是拆微动下来给其它地方用。。。因为还有一些挺好的鼠标可以用, ...

可以,完全可以,换到DPI的按键上或者翻页键上,千万别换到左右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我经常遇到这种事

一样一样,所以再多房子都不够,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微动都不需要换,把盖子拿掉,触电打磨下就可以继续用了,有个老鼠标这么搞已经用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