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修好一台蓝光DVD影碟机 GIEC BDP-G2803

楼主(2024-12-30):
  网上闲逛,偶得一台能开机但不出仓蓝光DVD。
  寄来发现型号是杰科G2803,现在还在卖???
  接上电源线 发现显示屏点亮 能操作 但机芯没有反应  于是开拆……
  机芯完好  没有故障 进出有点打梗 原来是被踩过 有点变形 右边塑料挡板破损 掰一掰 还可以恢复
  重点检查电源板!
  拔输出线 5V 11.8V电压稳定 插上5V没问题 11.8V就掉至1.8V 看来找到了故障!
  标准的开关电源 重点是12V输出 使用的KA278R12 四脚稳压芯片 难道是它不稳定  取下来 电压稳定 接上就不行了  故障在主板?有元件短路?看来不好修啊?
  主板密密麻麻 很难确定是哪一个有问题!
  就这样测了好几天 换过进出仓电机 正常啊!没有一点头绪……
  先卖12V稳压芯片 二手的 9.9包邮5个!
  有一天突发奇想 网友称有电压试错 找出不稳定元件 手上有12V电源 要不要先测试一下 死马当活马医!!
  隔断12输出 跳过 单独外接12V试一试!
  只见一道火光一闪 完了 主板烧了!!当机芯动了一下!!!莫非就是12V不稳定造成的故障???
  用放大镜看看扫黑的元件 在进出仓输出的一个贴片电容 烧黑了 估计是104的 尤其是下面的细线也被烧断了!!!!损失大哦 55555!
  没办法 硬着头皮用漆包线接一下 测试线路通
  等稳压芯片到了 试一试机 看看还有上面故障!
  耐心等了一天 到货了 急忙焊上 仍然机芯无动作!!
  这下没辙了…… 没有12V输出!
  看来二手芯片不靠谱啊……
  拆下用万用表测一测 好像正常啊??哪里出了问题??不思不得其解!
  就这样放了二三个星期。
  在整修原来的新马士组合音响CD 想起了进出仓皮带    这才想起蓝光机 可惜皮带不合 放弃更换!
  重新看看电源板 才发现有个线路不通 赶紧用短线接上  终于激动人心时刻到了 开机机芯动作!
  调整进出不畅 后放入碟片 音质还是不错的 毕竟带杜比
  20多元包邮的蓝光机终于修复成功!
  下一步给它配个遥控器 圆满收工!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要买蓝光碟片

网友:
修好了能够用的上蛮好。

网友:
20多元恭喜楼主捡漏成功了,哈哈

网友:
修好也是电子垃圾,现在都没人看影碟了,连电视机都没多少人开机了,90%的家庭电视机就是象征性的摆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网友:
看了还不错,有USB口,可以插U盘播放蓝光视频

网友:
看过DVD碟片的路过,没看过蓝光的。

网友:
九几年高中那时,两千多一台VCD机,家里还买了3碟的新科,后来大学时期,DVD机便宜多了,三百多买了台先科的给父母,其实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吃灰。。。

网友:
当CD 播放机来用吧

网友:
修起来 一波三折

网友A:
现在想买到原装的摇控器可能有点难度哦,只不过20元钱一个蓝光DVD的确不错,值得拥有,有时候可以播放一下以前结婚时拍的光碟,怀念一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买到原装的摇控器可能有点难度哦,只不过20元钱一个蓝光DVD的确不错,值得拥有,有时候可以播放一下 ...

哈 ,是哦,还有结婚光碟,差点忘记了

网友:
这东西已退出历史舞台了,很少有人玩了。

网友:
不错蓝光的值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这个没有5.1声道

楼主:
确实一波三折  原来是CPU外接的瓷片电容损坏 导致12V电压偏低  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想到强行通电就主动炸了 排除了故障  确实电源没问题的(网上维修收费40元)只是隔断12V输出时  不小心把旁边的控制线割断了  导致无电压输出  不仔细看 还真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