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eewo MT23希沃教学一体机不开机通病维修

楼主(2024-12-30):
由于教学环境影响,粉尘较大,导致主板积灰严重,造成主板上的瓷片电容C160短路,屡试不爽。
故障现象:插入19V电源,电源灯立刻熄灭,电源保护
故障检测:测量主板上19V供电端,曾短路状态。由于主板上很多地方都有19V电压,通过打阻值法,看看哪里的阻值最小,压缩故障范围。当然了,有灰尘的地方有最大嫌疑

进风口,就是灰尘收集器

取下散热器以后,可以看到CMOS电池周围很多灰尘,电池下方的那个红圈就是坏掉的电容

散热片几乎堵死了

清理灰尘,并给CPU重新涂硅脂

看看这个坏掉的电容C160,估计里边都啪啪打火了。

在线测量短路状态

拆下电容C160后,短路消失

单独测电容,阻值只有0.71Ω。

维修了五六台,一开始还用烙铁拆c160,再后来修直接用尖嘴钳剪断此电容就ok了。不再加电容也一样用。

网友A:
这个要收藏,单位好几台这型号机器,下次坏了我自己修,报账问他要钱

网友:
现在所有电器里面的贴片电容都被戏称为发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收藏,单位好几台这型号机器,下次坏了我自己修,报账问他要钱

我不知道型号一样吧,但是以后我估计也用的上啊,向你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实用经验,收藏备用了。

网友:
灰尘、潮湿都是电子产品的杀手。

网友:
受教了,收藏备用,方便下次修理。记得以前撬过CPU的电容来修复CPU,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厉害了,发财电容

网友:
简单实用,虽然简单,没技术还是弄不了。

网友:
单位的机器轮不到我修,我也就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老兄跟学校合作啊,那不愁没生意了

网友:
这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到CVTE的玩意,,居然有点怀念了。虽然只在那干了半年

网友:
接到电源的容量较大贴片电容容易坏,容易发现,多只并联的可以直接弄碎不用。

网友:
我搞短路总是没有心得,总是判断错误,已经修废两例手头的东西了,捂脸!

网友:
什么CPU  可以当NAS不

网友:
公司服务器的大贴片电容,用了十几年,都风化了,一碰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