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保养自摸胆机

楼主(2024-12-30):
大概半月前发觉自摸的300B胆机左声道有点刺啦的杂声,这些故障需要排查是否接触不良还是虚焊等原因,机子有点沉,需要等到有空才搬出来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先拔出所有管子,检查一下(特别是左声道有关的管子)。

发现电压放大管(6N8P)没有问题,300B管脚有生锈现象(特别是左声道的)
用小刀刮一遍,再用砂纸磨,基本清理干净,插上去,刺啦声音改善了,但隐约还有,只能继续拆底板检查内部。

楼主:
拆开后检查有没有生锈和虚焊的情形,最终还是捅了管座后,杂声问题给解决了。

网友:
自摸 =  手搓

网友:
心里上就感觉要好听些

网友:
机器内部走线很规整

网友:
确实是自摸胆机,一年开机有72小时吗?

网友:
用镀金管座吧?

网友A:
没办法预防生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预防生锈吗?

经常开机

网友:
装上两个猫眼。

网友:
经常开机能避免生锈,特别是夏天

网友:
坚持经常插拔一下或者抹点变压器油,防止生锈

网友:
氧化有点厉害

网友:
这手工搓的不错啊,挺规整的

网友:
锈成这样挺严重的

网友:
没胆了,就剩下鸡了

网友:
直接给它出售了

网友:
发烧友!声音偏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