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这个三位机械密码锁怎么弄开重置密码?

楼主(2024-12-30):
原始密码000,现在怎么用不起来了。请问这个怎么重新设置密码

网友:
最多从000-999,好搞

网友:
你要先开,然后按着解锁按钮再波轮就调整密码了。

就是按下解锁不送,波轮是调整。     首先你要弄对密码,使解锁键可以按下去。

网友:
按着解锁键,从000开始,001-002逐个转动到打开为止。

网友:
在锁打开的状态下应该能调整,可以去某宝看看同类锁的设置方法

网友:
参考旅行箱猜密码,要设置密码得先解开现在密码

网友:
先调对密码,然后按楼上的方法弄。
用手机手电筒照着拨轮的缝隙,拨轮拨动一圈,应该发现某个位置有点特殊,比如有个凹槽,你就停在那个位置,其它两拨轮按同样的方法弄,然后每个拨轮拨动一格,开锁,不行就再拨一格(3个都拨),直到能打开未知,记得以前有人说每个加5,就能打开了

网友:
这种密码锁就是玩具的,ofo最早用的就是这种密码锁,结果惨败,小学生凭手感就能一分钟内打开,如果忘记密码了,只要按住解锁开关,然后转动密码盘,拨到正确密码的时候,这个拨盘会感觉瞬间变得很松,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上面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复位按钮,用小起子怼着按钮,把数字全部转到0就可以解锁了!上锁的话直接把锁头插进去,设定好三位数字就可以锁上了!

网友:
先解开现在密码打开,再参考旅行箱设密码的方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