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过载保护器XH-A 10A/250V

楼主(2024-12-30):
看看外形

10A250V

开拆 三个铝制铆钉

换个方向

加热双金属片

触点切开

红色隔板弹起

按下红色隔板 触电连接

全家福

有收货垃圾一堆 垃圾桶再见

网友:
我拆了东西,一般要把铜片铜丝之类的留下,可以用作其他地方的导电材料。

网友:
原理很简单,过流金属片发热,触点断开。

网友:
过去的大插排上见过,这二年不见了。

网友:
220v空压机更换过这个,原装只有一个,但是有两个孔位,我直接装了两个,串联

网友:
完全能继续使用,触点酸洗,铆钉用螺丝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