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鸿雁8342B计量排插拆修

楼主(2024-12-30):
可能是通电时间太长,现想用却灯都不亮,拆开看下

拆开未见烧损元件,分别测滤波电容未见异常。保险电阻阻值异常

没10欧的找只15欧的应付下

能工作了

网友A:
这么高科技 意义在哪里

网友:
保险烧了,用电器短路了吧

网友:
堆的料与肉都不少啊,看着比很多牌子的强

网友:
没用过智能的,像这种智能的电路板烧了还可以变成普通插排使用,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东西有固件么?同V9881计量芯片,国美跑路了,想刷鸿雁的固件,本来就鸿雁代工的,应该还有京东版本的

网友B:
额,挺贵的吧。

网友C:
没用过智能的,现在的东西越复杂只会越容易故障了

网友:
竟然只坏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智能的,现在的东西越复杂只会越容易故障了

智能的须要连网WiFi,设置麻烦。
  一旦断网,就只能手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挺贵的吧。

我淘过出口批次的外单货,¥46元。

  详见:[网络] 出口北美的LARKKEY美标4位独立控制WiFi智能排插46块值吗❓ [发表于 2022-3-26]

网友:
这插排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外观普普通通,内含乾坤啊。

网友:
鸿雁,百度说是国企???

网友:
用处不大啊,断网了用不了

网友:
运气不错啊,只坏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科技 意义在哪里

用着还是挺方便当电量计,用于电动车充电实时监测充电,充满手机关断,用于鱼缸灯光,水泵定时开起,

网友:
电容也换了吧
我的三个电容都不行了
有啸叫音

网友:
弹片金色的应该是磷铜的,肯定不是黄铜,现在国内最牛的插排都用黄铜了

网友:
鸿雁老品牌了,智能插排手上只有几个某讯DC1,刷固件可以用APP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