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净水器diy升级为无泵RO反渗透纯水机

楼主(2024-12-30):
门外汉,完全的净水小白,几年前买的净水器,换了几次芯,发现还是不满意,只能自己专研RO反渗透,用三通装了一路RO,保留原来的超滤,淘米用,纯水饮用,tds值:进水140,超滤130,RO9, 废水180,除盐效果显著,口感已经完胜超市或者送家桶装水

网友A:
四五年前就用自组的净水机了,自己换滤芯,价钱和品牌机一个天一个地,水的品质区别不大。

网友B:
画个示意图。这是用的自来水压

网友:
之前用自己组的OR净水器,用了10年,后面换了小米的,体积小一点,方正不占空间

网友:
无泵压力够吗?

网友:
无泵好评,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C:
自来水压力够?好像完全不够吧。

网友D:
一直用社区的纯净水,同事整个小米的,算下来使用也不便宜,胜在放心。楼主这个成本多少?使用排废水比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社区的纯净水,同事整个小米的,算下来使用也不便宜,胜在放心。楼主这个成本多少?使用排废水比多少 ...

原来就有个6级净水器,换全套芯80,后面加RO,20,废水比我买了300cc和450cc 两个,差不多分别是3:1和4:1,废水拿去冲厕所,都不够冲,好像家里平时家里用水最多的是马桶,一缸好像有4-5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示意图。这是用的自来水压

不难,超滤出来分两路,一路是原来的,另一路给RO,RO注意要接废水比,就是我图中红桶上面那个粗玩意,没它不会出纯水。

楼主:
看家里的水压,简单判断办法,你手能够赌停水龙头,不够,否则,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来水压力够?好像完全不够吧。

够。你看我照片,左边的是废水,右边的是纯水,你看一下水柱的粗细,我怀疑压力不够压进储水桶,所以我没加。我是自然流出来,对纯水口压力没要求。

网友E:
不要反感那个水泵,没多少钱,装了力度够,ro配水泵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反感那个水泵,没多少钱,装了力度够,ro配水泵效果更好。

前段时间忙,先玩无泵的,主要是先紧急解决家人抱怨净水器效果差的问题,也先试一下RO效果,现在已经认可。下一步就开始往增加配件了,今天已经买了电脑板,这几天就为它配阀门泵之类的。不会停止折腾的。会在这里给大家报告新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五年前就用自组的净水机了,自己换滤芯,价钱和品牌机一个天一个地,水的品质区别不大。 ...

那些年整机实在是太贵了,现在貌似耗材也降了很多了

网友F:
整过无泵RO,如果没有压力桶的话,对于家庭用水来说出水太慢了,不过正常只接水来烧水用的话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过无泵RO,如果没有压力桶的话,对于家庭用水来说出水太慢了,不过正常只接水来烧水用的话不受影响 ...

无泵系统,纯水出水压力很小,能顶开压力桶吗?压力桶的原理是里面有可充气皮球,水压进来,皮球被挤压,如果用水龙头打开,皮球把水顶出去,所以压皮球需要一定的水压。感觉无泵的系统压不下去皮球

网友:
无泵也不错,通用性强,就是出水较佛系

网友:
没装好会不会有二次污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难,超滤出来分两路,一路是原来的,另一路给RO,RO注意要接废水比,就是我图中红桶上面那个粗玩意,没 ...

那玩意就叫废水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