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众途锐汽车摄像头模块故障~更换三件套芯片的维修

楼主(2024-12-30):
大众钟师傅送修一个途锐车摄像头模块,广东人普通话不标准,发的语音脱焊被转成“偷换”二字了

修车用的维修电脑检测摄像头有故障

钟师傅拆下来的模块,BOSCH品牌的,还是行业中的博世大品牌喽

跑腿送到了,俺仅负责更换芯片

来个清晰照

钟师傅应该是自己点焊加焊过,上面这么多焊油

偷偷翻了下他的朋友圈,果然焊过,用的焊油估计连牌子都没有,99%的可能是有腐蚀性的,10多年前我焊U盘的TSOP FLASH芯片曾用过普通的焊油,时间久了IC脚就发黑了

先拆下两个小IC,就不用管它是什么功能了

焊好新的小IC后,再拆下左下角的大QFP封装的IC进行重焊

这颗IC不需要更换的,拆下重焊

再拆另一个小QFP IC,高温胶纸保护好FPC连接器,不然高温可能串过去吹熔了塑胶

处理好焊盘

焊上新的QFP封装IC

焊完后,清洗干净板子,一定要清洗干净,当然我用的阿尔法助焊油不清洗一般也不会产生大问题,最好是不能残留焊油,汽车使用的条件更严苛

另一面也再来张照片

钟师傅今天上午反馈说修好了,故障消失

END

网友:
只是这个QFP的芯片坏了?这颗芯片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这换芯片技术对于修手机修笔记本的师傅来说,没难度!
他没给你说成偷汉就不错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换芯片技术对于修手机修笔记本的师傅来说,没难度!
他没给你说成偷汉就不错了!哈哈哈 ...

广东人说普通话不标准,听没有问题的,转成文字就变了

网友B:
芯片拆下来都还用编织线洗过焊盘?不然焊盘怎么会那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拆下来都还用编织线洗过焊盘?不然焊盘怎么会那么干净

对头,吸锡带处理

网友C:
汽车电子维修也是蛮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电子维修也是蛮有意思的。

没意思,就是换换换,乱换一通,没有依据换某个

网友(2025-03-13):
师傅手工好,专业,这是业余没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