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大华行车记录仪M1,录像花屏,疑似传感器故障!!!

楼主(2024-12-30):
前几天老爸说装在电动三轮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有问题,开机听不到语音了。
拿到手插电确实听不到录像的提示了,运行电流也很小,只有0.1A,把内存卡插到电脑上看了下,大概今年9月份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开机能听到录像提示,但视频内容全是花屏。
这几天有空拆开看看。

购买时间2022年7月25日,早就过保了,实际上使用不到2年,一开始买来放那没使用。

绿色模块是WiFi模块,支持2.4G无线WiFi,能连接手机APP查看视频文件和设置参数。另外这个机器还是用的miniUSB接口

散热片下面是星宸的SSC333 ARM处理器,中间是兆易创新的Gigadevice 25Q128ESIG,128Mbit闪存芯片,最右边8脚芯片没查到,猜测是电源管理,板子上自带一个小电池,断电保存最后一个文件和机器时间用的,成像镜片模块没拆下来,螺丝和周围都打胶了,螺丝拧花了都没拆下来。

规格参数。

最后看下故障视频。刚开始还能正常录像,有语音提示,接着半屏花屏,最后全花屏了,完全不可用了,也不知道咋修。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在电动三轮车上颠簸使用导致的传感器故障

End!!!

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
疑似传感器故障?修好了没?没修好就是疑似坏掉了。

网友:
是否还有可能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A:
补焊一下芯片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焊一下芯片试试看

我也感觉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可以,使用后温度升高,接触不良了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修好还不错的。

网友C:
现在这社会,三轮车都要装行车记录仪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可以,使用后温度升高,接触不良了

花屏时,按一下主芯片,看行不行。

网友:
声音挺好听,画质一言难尽啊~

网友:
完全用不了了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修好还不错的。

网友:
感觉和芯片没关,看下外围电路,摸一下发热,应该是某个外围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是这个问题,一开始可以,使用后温度升高,接触不良了

用显微镜看了芯片没有虚焊,QFP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社会,三轮车都要装行车记录仪了么?

现在还有电动车、摩托车行车记录仪呢,直接就是一个后视镜形状的

网友:
加焊下主芯片,有可能脱焊了。

网友:
没有屏幕的记录仪

网友:
直接换新吧

网友:
这种软故障修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