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双接口量产成功后 USB口正常 Type-C口不能用

楼主(2024-12-30):
慧荣SM3268AB双接口 量产成功后,usb接口可以正常使用,但是C口不能用。请问哪位大佬知道哪里需要设置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最好上个图片,毕竟3268有好几种版型,理论上来讲A口能用,C口也不会有问题,和量产应该关系不大,就看是不是在焊接的过程中是不是c口那边的电路有不小心动到了

楼主:
刚刚查到我备用手机上使用是可以使用,备用机是红米K20PRO   ,不能使用得是红米K70. k70手机使用M.2得硬盘盒子又是可以正常识别得,可能兼容性得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