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降压给单片机供电,AC-DC非隔离降压,请大家指教,有哪些需要改...

楼主(2024-12-30):
220伏降压给单片机供电,重点请教AC-DC非隔离降压部分,请大家指教,有哪些需要改进的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非常需要各位老师宝贵的意见,还请大家一定指教指教,谢谢了

第1个问题,我的交流输入部分,使用NTC降低浪涌,减少插头火花用100欧直径9毫米这个参数可以吗,专门为手机充电设计最大不超过100瓦

第2个问题,我的交流输入部分,安规电容0.33UF和色环电感2.2MH是,参数否合理

第3个问题,为了安全考虑,针对降压芯片BP85226D串联了500毫安的一次性保险,因为这边本来用电量就少,请问大家这个可行

第4个问题,BP85226D官方提供的应用电路图使用了两个二极管,为什么是两个呢一个不行吗

第5个问题,5V输出部分使用的自恢复保险500毫安6伏可以吗

第6个问题,5V输出部分使用TVS二极管SMBJ5.0A这个型号参数是否可以,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这个零件,这是第1次使用

最后就是希望大家指教一下有没有哪些元件是多余的,或者还可以再增加哪些安全元件,谢谢

网友A:
为啥给单片机供电要用非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给单片机供电要用非隔离电源?

Pcb打板一次性就做了非隔离电源,体积更小,那么请问你有隔离电源体积小的吗

网友B:
要不你抄一下现在出的智能家居里的供电方案,比如灯泡,人家大批量的,方案应该是做个各种验证和测试的。人家就一个3脚或6脚的芯片,2个或4个电容就完成了220伏变5伏或3.3伏的转换。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这个图纸是按照官方提供的话的,已经打版测试通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抄一下现在出的智能家居里的供电方案,比如灯泡,人家大批量的,方案应该是做个各种验证和测试的。人 ...

参考了小米的,公牛的,还有一些其他电器的,这就是照抄下来的

网友:
第3处的一次性保险500MA容量有点小,由于后面的2.2uF电容在冷机状态下瞬间充电会容易造成保险丝过流熔断,建议取1A慢熔的比较保险

网友:
100欧姆的NTC过大了,电流这么小,ntc要是不发热就等于电路串了100R。滤波电容才2.2uF 400V 5D-7可以了。TVS smaj5.0a, VBR在6.4V-7V  。串联2只4007是保险起见。一个单片机延时电路加这么多保护看不懂,烧了也就烧了,何况烧的概率很小。

网友:
这个电路相当不合理,电源插头线路也经过这个100欧姆的NTC,等着出问题吧。充电器内部本身就带一系列电路。就是不知道充的什么手机,需要外部去断电,难道手机没有充电管理?

网友:
开关电源限流用NTC电阻很少见到用100欧姆那么大的。

网友:
保险丝是不是要放在火线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