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屋脊棱镜的双筒望远镜:tasco 8x21

楼主(2024-12-30):
常见的双筒望远镜大致分保罗(反保罗)棱镜和屋脊棱镜两大类,一般认为:保罗棱镜的望远镜体积大,观看效果好,安装简单,性价比较高,屋脊棱镜的直筒望远镜,体积小巧,价格较高,由于屋脊棱镜的反射面有些不是全反射,所以亮度比保罗棱镜要暗一些,但制作精良的效果也非常好;手头有个买东西搭过来基本算报废的双筒镜,拆开看看实物构造,借张网上的透视光路图:左边是屋脊棱镜右边的保罗棱镜,图上可以看出屋脊棱镜存在非全反射成象

先拆下望远镜的调焦机构,拆卸时注意两端的钢珠:

拔掉镜筒外的敷皮,拆下镜筒:

取下目镜,让后从目镜端取下棱镜座:

然后取出物镜筒,再分离物镜:

仔细看看棱镜的实物:

网友:
看着件挺多啊,手里有一个单筒的望远镜,10X-30X,白天对焦与调节很方便,夜间就难找一些

网友:
学习了,这玩意儿做工用料还挺不错的

网友:
此图高深,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技术活,学习中

网友:
细致活儿,长见识了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是直通结构的,涨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原来里面有这么一个反射结构啊,挺复杂的

网友:
能拆到这样,不容易,原理掌握到家了。

网友:
这个望远镜做工还可以

楼主:
加一张光路示意图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以前家人当旅游纪念品卖的,虽然结构是屋脊棱镜,但是用料太粗糙了,时间长了塑料准老化,目镜已经被我拧碎了

网友:
这个好像要校对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直筒望远镜也是有棱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来直筒望远镜也是有棱镜的。

直筒望远镜也是有棱镜的,好的用BAK4棱镜,差的用BK7棱镜。

网友:
保罗镜应该可以做的小巧一些,光路看着距离更长!
有个宾得很小巧的望远镜!挺不错的!

网友:
哦 望远镜这么复杂啊 我原来以为就是4片凸透镜呢

网友:
拆过一次  结果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