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冬天了,测试一下夏天校准的毫欧表

楼主(2024-12-30):
自己捣鼓的毫欧表。有两个量程,小量程0-6欧,分辨率0.1毫欧;大量程0-25欧,分辨率1毫欧。

今年夏天做的校准,当时室温大概25度,校准电阻的阻值为4欧,由4个0.01%16欧的拆机电阻并联而成。

现在室温大概10度,下降了十多度

再测试一下看看。

这是校准用的电阻,3999.9-4000.0变化。

这是几个检流小电阻,都差了一点点,可能是ADC线性误差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这是两个1欧国产金属箔电阻,0.025%1PPM的,下边的一串数字是不是表示15年生产的?
左边的这粒

右边的这粒。

这个0.5W的RX70,原来是想作为基准用的,后来发现它不准,达不到L级,被改成4线的了。
事实上几欧的两线电阻,由于引线电阻不能忽略,很难达到0.01%,不得已才用前面说的4个16欧的并联作为基准。

再测两个

下边换大档位
这个EE电阻精度不高,温漂还可以,10PPM的

这一字不差看着就是爽。

这个AE电阻也很好。内部的基准也是用的它。

再测一下自制的100毫欧电阻
小量程

换大量程

看看里边,2mm粗锰铜线,引线锡焊。

测测pcb上铜箔电阻
这是嘉立创免费打板PCB,铜箔厚度1oz,铜箔宽度0.2mm,铜箔长度5mm的电阻。

铜箔宽带0.5mm,铜箔长度5mm的电阻。

这是PCB板厚1.6mm,孔径0.3mm过孔的电阻。

跟真家伙对比一下。1.180毫欧

老了,跟不上趟了。手忙脚乱地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完工了。
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网友:
捣鼓的挺好

网友:
挺好的  没事了鼓捣鼓捣

网友A:
山东人应该是说的是鼓捣,北方有地方的方言是捣鼓;话说:    抗日期间的某天清晨,小鬼子在村头碰到一个抱着一只猫的老太太,就问:老太太,你在干什么?老太太回答:鼓捣猫尼;小日子笑了,农村老太太也懂英语,古德猫宁,早上好!

网友:
厉害,我是直接买成品模块。

网友B:
哈哈,不错,718 1R哪里买的

网友:
那个测PCB铜箔非常有意义,希望能再测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人应该是说的是鼓捣,北方有地方的方言是捣鼓;话说:    抗日期间的某天清晨,小鬼子在村头碰到一个抱 ...

临近山东,偏北方方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错,718 1R哪里买的

就在你卖零件的那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你卖零件的那地方

哈哈,跟没说一样

网友C:
冬天和夏天的温度漂移,精度误差有多大?

楼主:
就在咸鱼上

网友B:
我知道啊,具体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天和夏天的温度漂移,精度误差有多大?

如果单纯比较冬天和夏天对4欧校准电阻的测量,也就是变化了一个字,但你知道的,这种比较不能定量精度误差,
因为温度对仪器和外部的电阻都产生了影响。
外行,纯爱好,打发退休时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啊,具体在哪

我买的那一家已经没有了。你到 tbNick_irsbq 那家店铺里找,标价60的1R RJK711电阻页面里面还有,我当时买的价是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一家已经没有了。你到 tbNick_irsbq 那家店铺里找,标价60的1R RJK711电阻页面里面还有,我当时 ...

我去,好贵啊,有也不买

网友D:
这个模块楼主从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楼主从哪买的?

自己做的,没打算卖

网友:
佩服,我也快退休了,还有很多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