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D584LH温漂测试,结果出乎意料

楼主(2024-12-30):
2019年买了众仪的4位半万用表ZT219,接着买了这个AD584LH基准验证:

去年买了二手5位半台式万用表HP3478A,测试AD584LH,与标定值差异不大。不过,打印的标定温度是23℃,我当时测试的环境温度为25.2℃:

后来在环境温度3032℃测试,测试值变了大约0.0060.008%6080ppm):

于是又买了AD588芯片,DIYAD588基准。在不同温度测试都比较稳定。这个AD584后来基本没有再使用。

前些天论坛提到AD584,就想着找个时间用HP34401A配合DIY的半导体高低温箱,测试这块AD584基准板的温漂到底如何。

AD584LH规格最大温漂为5ppm/℃。实际测试结果,出乎意料,居然到了-25ppm/!!!

网友A:
588功耗大吗?能不能用usb的5V供电用负压芯片供电

网友B:
哈哈,同学是你的表的问题,把表100元卖给我,你就不会焦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8功耗大吗?能不能用usb的5V供电用负压芯片供电

这是584啊,哈哈

网友:
表多了就有很多要求,如果只有一个表没有其他辅助检测仪器,就不用那么累。

网友:
普通应用还是不要那么严谨,会好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同学是你的表的问题,把表100元卖给我,你就不会焦虑了

不行,给你就会拆了卖零件

然后出现在基准电阻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行,给你就会拆了卖零件

然后出现在基准电阻板上

哈哈,你说的很对,我喜欢拆零件

网友:
啥大工程还用这么准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说的很对,我喜欢拆零件

老表终结者,哈哈

都拆好几块表了

网友:
这个基准还未有我的7129四位半的基准稳,当然我也只是测试到了1·2530伏正负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8功耗大吗?能不能用usb的5V供电用负压芯片供电

AD588规格最大电流是10mA
供电电压是15V,用5V需要升压+负压。要用的话,做好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同学是你的表的问题,把表100元卖给我,你就不会焦虑了

先款过来,我考虑一下

不焦虑,我现在也不用AD584。只是测试一下看到底如何,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哪天试试一两元的二手LT1021电压基准温漂,我估计会比这个AD584好不少

网友D:
福禄克17B咋样,咋看到有人说这个表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7B咋样,咋看到有人说这个表渣

没办法人家也要吃饭

楼主:
没用过福禄克17B,没什么兴趣
我玩弱电为主,对4位半及以上的表比较感兴趣。手上的3位半,一台是卡片机,小巧,另一台是钳表
如果是测强电多;或者是不要求精度、速度之类,只是要求可靠一些,也可以看看17B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款过来,我考虑一下

不焦虑,我现在也不用AD584。只是测试一下看到底如何,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日置3238里的基准就是LT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