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线维修丹拿听众5/DYNAUDIO AUDIENCE5 HIFI书架音箱高音喇叭单元

楼主(2024-12-30):
老友送一对丹拿听众5书架箱,喜欢,自己没舍得买这么好的音箱,海鲜市场好的还有3k+

到手发现,估计是放太久了,一边高音不响,转身海鲜市场看了一下,单个高音卖500+,价格劝退我了,一个喇叭我也不舍得买,那只能自己动手了

用力拆下单元,这一步有手就会

高音单元

开始拆单元

量不是通的,里面线圈断了

拆到这里,就要非常小心了,一不小心就有遗憾

高音音圈

认真找断点,就是这里

慢慢分离出铝线,准备修复,测量阻值,只有一处断点,还好

打油固化

试错了好几个方案都不行,铜和铝焊不到一起,只能缠绕了再焊了,音圈用铝线是因为铝轻

拿出这个比较粗一点的线焊,懒得再找细线了

装回音圈

测试阻值ok

装回

测试ok,大家2025元旦快乐

网友A:
高音音圈是最容易烧的,所以市场上很多高音音圈卖,有需求就有市场,基本上高音音圈都是铝线,这是技术要求,上次我诺圣图红狼GL有源音箱两个高音都烧了,网上找不到同尺寸的高音,反而有音圈卖,我没找断点,直接换了音圈

网友:
去换新的吧。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音音圈是最容易烧的,所以市场上很多高音音圈卖,有需求就有市场,基本上高音音圈都是铝线,这是技术要求 ...

换就要换两个,感觉修一个也行,换也是几块钱的事,主要是想要和原来一样的声音

网友:
音箱应该是原装货了

网友:
看那断点,不是一个断点,只是有的还没断开,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B:
铝线不行, 还是应该用铜线啊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修复的高音,音质多少都会受影响。

网友:
铝线就是容易断,反正看到好多风扇洗衣机铝线电机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不行, 还是应该用铜线啊

高音音圈都是用铝线的,这是高音的技术要求,你不知道?

网友:
从照片上来看这个是功放自激烧坏的,能找到配套的音圈最好,找不到只能自己绕

网友C:
这个还是有毛病,高音圈很轻,这样焊接会破坏平衡影响音质,要像换轮胎一样做个动平衡,上胶配重,又是个精细活

网友:
铝线都能修上,楼主水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有毛病,高音圈很轻,这样焊接会破坏平衡影响音质,要像换轮胎一样做个动平衡,上胶配重,又是个精 ...

没那么高要求,听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想要好,只能换原装的了,那个价格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不行, 还是应该用铜线啊

我见过铜包铝的,还没见过铜的,有可能是铝更轻,容易做更好的高音,这点不得而知

网友D:
昨天摊上见到一对 乐爵士 落地箱,一米高,比较窄,喇叭边都压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摊上见到一对 乐爵士 落地箱,一米高,比较窄,喇叭边都压扁了

那不是问题,换一下边也能用,但是没有原来的好

网友:
音圈是不是以前更换过看起来做工不够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