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爆改冲插两用得力车载充气泵,加装锂电池

楼主(2024-12-30):
拼多多上薅羊毛弄了好多18650锂电池
我的充气泵只能插点烟器打气,
给其他电瓶车充气很麻烦
这次正好给它加装电池,改成冲插两用的。

使用配件如下
1个双刀双掷船型开关
1个3串锂电显示模块
1个3串锂电保护板
3个亿维18650锂电
1个5.5DC接口
1套2针航空插头插座

电路图:

原机内部结构:左边正好有个3串电池仓位置

三串锂电和保护板

显示模块

5.5DC接口和航空插座

原装线安装了航空插头

一开始打洞打错了位置……不得已用标签覆盖

白色标签有点不搭配,改为黑色的

最终效果

这样就可以用锂电钻的3串充电器给它充电了。
以后可以在外接电源线上加个DC充电模块,就可以在车上充电了。

插曲:
焊接电路的时候还不小心短路了,
还好有保护板,
保护板输出线焊掉就恢复了。
冬天太冷,锂电池负极好难焊。

网友:
怎么弄18650

楼主:
拼多多,2025元旦会场,砸金蛋,5折券,里面大概10块4节

网友A:
冬天太冷,锂电池负极好难焊。????

要去买配套的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太冷,锂电池负极好难焊。????

要去买配套的点焊机。

做的少,没必要

网友B:
小气泵能给轿车打气吗?这么小的泵,还是塑料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气泵能给轿车打气吗?这么小的泵,还是塑料齿

本来就是轿车用的。用尼龙齿是正常的,现在很多机械都是用尼龙齿

网友:
前几天收来一个类似的,里面哗啦响,打开看,机械部分固定到塑料外壳的螺丝脱落,另有一台铸铝外壳的,活塞杆套电机轴的固定螺丝松动,卡住了。这种结构的打气筒电机振动太大

网友:
电池串联用不到那么粗的铜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轿车用的。用尼龙齿是正常的,现在很多机械都是用尼龙齿

什么原因呢?我手上四个,的确今年买的是尼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多多,2025元旦会场,砸金蛋,5折券,里面大概10块4节
已入亿伟2500,10块多点搞个4节,

网友:
这个好,我手里有个车载气泵,点烟器取电头坏了,一直没有用过。可以参考楼主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呢?我手上四个,的确今年买的是尼龙的。

轻便,成本低

网友:
办法不错啊
我有一个弟弟送的气泵,小,插电的,用过几次,确实很实用,但是确实觉得麻烦
于是研究了几天,买了个二手小米气泵1s,自己换了电池
里面电池一个内阻15,另一个内阻30,反正状态就是一个干活,另一个看着,不动手

我手头有很多年前的拆机电池,当年新的容量3000,这么多年过去了,实测2500的三星电池,内阻14左右吧,最大输出11a的粉皮,了终于用上了
有点焊机,拆开,直接替换,懒得找镍片,自带那个虽然拆碎了点,但是也 凑合用了
装好,测试没问题就装机

基本完美的,但是实测,电池降压可能有点快,充气一半的时候橙色的灯就亮了,说明书说是正常现象
总体好评
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6点起床那种早班,已经夜里12点半了,就没拍任何照片,速战速决的装好,充电,第二天早上带去就用了
太精致,不耐脏,干活的手脏了,每次都要仔细擦干净,别的没缺点
绿联有个新的价格更便宜的,我还是选了小米,因为坏了好找配件可以修,绿联的坏了就直接换了

网友D:
顺便,活塞哪里,随便润滑一下,噪音都会小很多,建议黄油涂抹一下

网友:
同款充气泵啊,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改的不错,我很早想这么干,但夏天又担心电池放车里不安全,所以最后车上都是放的插电的,家里再买了一个小米的最新一代,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活塞哪里,随便润滑一下,噪音都会小很多,建议黄油涂抹一下

说的不错,下次我拆了上点黄油

网友:
买个双缸的,功率有点大,经常烧点烟器保险。电瓶取电,线又不够长,牧田款电池取电干到21V,照样用。说好,有样学样的,烧掉气泵不关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