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脱裤子放屁的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4-12-30):
在矿坛看到这个家伙,以为和现在的无线充电器可以通用,买回来发现非常蛋疼的充电口,手头刚好有一个USB口的充电线,拆了一个料板上面的USB座改装一下可以转接通用的笔记本充电器,充满电用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测试,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百度了一下,这款产品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产物。看了它的介绍,这个只是发射器,还有专门的接收器选配!接收器上面引出一条电源输出线,可以接各种手机充电插头!它的卖点就是可以不用插交流电源同时给多台手机无线充电,相当于现在的多口充电器!这个应该算是最早的无线充电宝吧,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前卫的构思。当然了,相比现在的无线充电宝技术来说这款产品完全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命!

网上的介绍

可以三折叠罗汉

最上面一层是电池和电源转换电路

下面两层是电压转换和感应线圈

全家福合照,一共十颗螺丝,其余各部分采用双面胶粘合

11.1V  2500mAh电池

感应板1

感应板2

电源转换板,上面有一块四颗螺丝的盖板

把螺丝拆下来,露出转换板真容

转换板背面

感应线圈,采用印刷电路板方式

为了给它充电,专门去小黄鱼买了原配交流充电器

可拆卸插头

谢谢观赏!

网友:
18v1a的电源,可以用笔记本19v代替,不差那点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看起来 挺复杂,估计当时不便宜

网友A:
无线充电,不都是脱裤子放屁的东西,多忙一举。

网友:
这样的设计,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不都是脱裤子放屁的东西,多忙一举。

它和现在普及的无线充电不一样,有点类似变压器初、次级感应原理,这个只是初级线圈,还要另外配一个带线的接收器,相当于次级线圈。这里的无线的定义就是不用外接高压电源线,可以在户外没有交流供电的情况下使用内置电池转换成手机充电电压,再连接不同的充电插头实现不同手机充电接口都可以使用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嘛

网友:
那个时代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网友:
没啥用,确实是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和现在普及的无线充电不一样,有点类似变压器初、次级感应原理,这个只是初级线圈,还要另外配一个带线 ...

这么说在没电的野外就有点用处了,还不错。

网友:
这个的目的应该是给没有无线充电的设备实现无线充电

网友:
这挺有意思啊这个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

网友:
估计当时不便宜

网友:
这玩意有些年头了吧

网友:
18V,834mA,电源的电流值很精确呀。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现在支持无线充电都是高端机啊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可以,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