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61E 放置后电压误差大

楼主(2024-12-30):
有利的 的 61E,对本人来说 是高档表,怕误测啥的 毁坏,一直放置。后来发现 部分接触不良,每几个月看见了 就拨一拨旋钮。  昨天为了测充电电压 怕锂电过冲 拿出61E再测一下充电器,发现4.1V电压  61E竟然是3.5V左右  测了好几次 都是如此,又测了市电 不到200V、这个觉得不可能 因为市电一直在220-230多 又不是夏天用空调。干脆 今天上班 问下售后 送回去修一下 或者校对。。
今天早上起来 觉得 虽然传闻售后纵身不收费  但是 快过年了 售后的工程师拖延症一发作  弄到年后去了  还有自己要出快递费,干脆看看 是不是 校对下电压 就可以。
再次 多次测了发现 交直流电压偏低  其他电容电阻没问题,打开后盖  拧了下一 Vr1电位器  一切恢复正常。
干脆  不当宝贝放起来了   不收藏了,   放外面   替代炮灰表  常用用61E   用坏了拉倒   免得放的发霉了 放的坏了!

网友:
有点过,我买的库存my65躺着十几年了,我的15B也躺了好几年就是电池漏了一点液体。精度都不错的。

61E能够放出问题也太个性了。

那就使劲用吧,不然放坏了真是巨亏。我的表就算是最贵的187也是冲在前线的,只不过不能离开桌面。怕摔。15B则是无所谓。至于65则是随时开膛破肚研究。

网友:
有点偶然性,不过电器用着比存放好

网友:
把vr1换一个吧,很可能是这个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用才叫工具  不用叫藏品

网友:
这破表这个德性 我的也是 调了vr1准了 过一阵又不行了 而且不是电位器温漂的偏差 就是那种 4v能测出3.5的离谱误差 然后尾数稳定还慢 多开机预热一会儿能好些
后来洗了板就好了 不知道何时再犯病

网友:
我的61e还是准的!也许是你们那里空气比较潮吧!

网友:
我的是电阻有几百兆欧底数,后来用97医用酒精擦了一次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