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三串的电钻用12v锂电池

楼主(2024-12-30):
坛里跟风卖的12v两档可调扭力电钻,电钻放了几年还能使用,但电池已经无法充放电,拆开来看看

用平口撬棒或者改锥从图中左右上部卡子楔进去,再同时向外稍微用力掰着就能比较容易把内芯取出来

电池整体是这样

电路整体是这样

只用了一个mos管,其实也基本够用,用为这类价格的工具所配电池质量比较一般,不需要充放电太大电流,上图可以看到有电池已经漏液锈蚀,三节电池分别拆开后的确是有一节的外壳隔着塑料皮都能摸到一些外壳被腐蚀导致的小突起,不知道会不会把外壳完全腐蚀掉,余下的两节内阻比较大容量损失严重基本失去使用价值

网友A:
我的虾牌也是电池不行了,本来想换电池,无耐没点焊机,烙铁可以焊接,但焊点一厚,电池放不进电池仓。后来我直接电池仓上接两根线出来,鳄鱼夹夹自制的三串18650,测试电机工作也就1A左右,启动时不超3A吧。

楼主:
以下是刚拿到时拍摄,能正常使用,状态还不错

网友B:
刚拿到就生锈了?

网友:
前几天我刚换了三个二手电芯,原来的只能用几分钟了,

网友C:
是虾牌还是龙韵还是富格的电池?

网友:
原配的容量都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虾牌还是龙韵还是富格的电池?

这些便宜钻的电芯都是这种光腚货,偶尔用一下将就,充电一会就好,开钻几分钟就没电,干活是指不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虾牌也是电池不行了,本来想换电池,无耐没点焊机,烙铁可以焊接,但焊点一厚,电池放不进电池仓。后来 ...

叫人给你焊好发过来....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人给你焊好发过来....

有焊好的卖的,20元左右

网友:
电池漏液直接换电池

网友:
公模B款电池

网友:
换三节电池我都在拼多多薅的

网友E:
我拆戴森二手电池包的电池,电钻的原电池镍片用钳子夹下来再焊,焊点不会高出多少啊,已经改过两个电池了

网友:
虾牌电钻早就换了新电池  很耐用  劲大

网友:
学习学习中,还没有一把电钻的低调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拿到就生锈了?

这质量和价格能对应,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拆戴森二手电池包的电池,电钻的原电池镍片用钳子夹下来再焊,焊点不会高出多少啊,已经改过两个电池了 ...

换了蓝牙音箱换下来的电池,用大功率电烙铁焊接,焊接的时候电池外壳用纸巾蘸酒精包裹降温

网友:
建议换拆机三洋3500锂电芯,小体积主动均衡板,比自带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刚拿到时拍摄,能正常使用,状态还不错

便宜电钻到手换上好电池可以用很多年,否则就是垃圾根本不能用来做事,电池没力且很快就坏!放着不用电池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