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小山拆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换偏振片,80%修复迪卡侬心率表

楼主(2024-12-30):
为啥说是80%修复呢,因为反光的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棒,
但是起码也比原先一个大黑圈强多了!

迪卡侬心率表的问题已经在之前的帖子里说过——
求助:迪卡侬的心率电子表,屏幕中间有一圈发黑,什么情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8318-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根据坛友的建议以及自己的实践测试,我基本学会了剥离液晶屏后的偏振片,所以抽空趁热打铁地整了一轮。

大致步骤:
1)拆后盖,

2)拆限位卡(兼按键导电片)

3)拆液晶显示屏

4)剥离原已发黑的偏振片,并进行液晶后玻璃清洁

5)更换从POS机上拆下来的偏振片,观察及调整(包括边缘的裁剪)

6)组装及调整时间设置,外壳安装及收工。

从POS 机上拆下来的偏振片在迪卡侬这款手表上的反光效果并没有在POS机上那么明显,也尝试了反显,不过不够黑,

所以暂时还是先正向安装,由于POS上的偏振片未能完全覆盖手表中心区域,倒是有一种立体的层次感了,哈哈哈。
下次从其它设备再拆了偏振片再来一轮,霍霍。

感谢观赏,欢迎打赏。DIY拆装与码字均不容易,谢谢。

网友:
顶多给到50%

网友A:
反射片也要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片也要更换吧?

就是后偏振的反射片,这个比较简单, 没有OPA胶,先凑合用着再说了

楼主:
接受建议,这样我下次才能做得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受建议,这样我下次才能做得更好

可以看到有少量汽泡,没贴膜经验最好的方法是贴之前,在有粘胶的一面先喷一下水,因为不喷水,有粘胶一面一接触就粘住了,难抹平,如果粘胶哪面喷了水,因为有水,所以贴上去是粘不紧的,还能左右移动,你刮哪里它去哪里,很好控制,用刮板刮平,里水99%的水也就连带刮出来了,过一两天就完全粘紧了,这是一个没贴膜经验的最好的辅助方法,当然贴膜水平高的可以忽略

网友:
起码能看清了哦

网友:
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还不错,起码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加油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可是个细致活

网友:
偏振片啥价格

网友C:
这些配件 网上能买到?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痛并快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到有少量汽泡,没贴膜经验最好的方法是贴之前,在有粘胶的一面先喷一下水,因为不喷水,有粘胶一面 ...

多谢指点,又学到一招,从此街边又可以多一位贴膜挣零钱的大叔。
不过这里的不是气泡,而是从POS机屏幕拆的偏振片上的残胶没有清理的原因,改天认真清洗一下,液晶后的玻璃倒是清理干净了,不敢太用力,怕把反光偏振片戳破或磨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配件 网上能买到?

后反光的偏振片是从捡到的POS机上拆屏幕出来二次利用的,所以才叫做自己动手。
好像是有出售的,以前见一些坛友更换万用表的偏振片以及部分手表的帖子,有提到过

网友D:
电池能用一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能用一年吧

这块表在我手上10年了。
原装的第一块顶了差不多5年,不过我不怎么连接心率带,可能耗电没那么快。
后面用国产电池大概不大2年就提示低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表在我手上10年了。
原装的第一块顶了差不多5年,不过我不怎么连接心率带,可能耗电没那么快。
后面 ...

原来可以用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