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电器参数看不清

楼主(2024-12-30):
一晚上想看mini充电器参数,结果看不清。眼不行吗只能拍照微距放大。

结果第2天拿到太阳底下看的一清二楚。

该死的......  下面大家脑补吧

网友:
如何去该死、、、、鸟

网友:
小字拍照后放大看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手电照一下就能看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网友:
放大镜安排

网友:
这不拍的挺清楚微距是个好东西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微距离太近了反而发虚

网友:
照度越低,人眼的分辨率也越低。不同工作的建议照度就是这么来的。不仅人眼如此,照相机的分辨率也与照度有关系,MTF 就于此有关,

网友:
太阳光色温和通透度是人造灯光模拟不了的,也是唯一的

网友:
年龄上来了,眼镜的感光能力就会变差。刚开始是光线暗看不清小字;再过些年,会变成即使在很亮的光线下也看不清小字了。

网友B:
遇到这情况眼睛眯一下就能看清了

网友:
自挂东南枝

网友:
微距不错,拍得挺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微距离太近了反而发虚

镜头最短对焦距离限制,小于最小对焦距离后就不能对焦了,所以会胡片

网友:
需要个合适的放大镜啦

网友:
可能灯具亮度太低了

网友:
要看清楚字迹,眼睛需得到足够光能和清晰字迹成像~晚上光线照度低,那么小字反射的光能低于识别阈值,加上眼睛瞳孔调的太大成像不良,自然不清楚了,转天在光线照度能量足,眼睛瞳孔也缩小乃至小孔成像字迹就清楚多了,所以就看清楚了。

网友:
可以用手电筒照着,变换角度看,可以达到类似阳光下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情况眼睛眯一下就能看清了

老湿机...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