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3和2905哪个切割效率高?

楼主(2024-12-30):
大有锂电角磨机,2903和2905,有没有人专门对比过,哪个切割效率高?哪个续航出色?

网友A:
哪个切割效率高?哪个续航出色?

测试条件不变时,功率大的效率高,电池容量大的续航出色,

剩下的楼主自己去对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切割效率高?哪个续航出色?

测试条件不变时,功率大的效率高,电池容量大的续航出色,

测试是基于测试条件一致,得出的结论才可靠,比如都使用5.0的电池,同品牌的切割片,切割同样粗细的钢筋。
比如说,使用同样大小电池的情况下,2903和2905一样都切了18刀,那么2905的切割效率是不如2903的,因为2905使用的是125规格的切割片,而2903使用的100切割片,理论上125切割片比100切割片线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才对。

网友B:
2903和2905的最高转速都是9000转/分,2903也有125直径磨片的版本,所以它们的切割效率是一样的。至于说哪个的电池续航好,要看它们的电机效率高低了,这个就有点难办了,不过电机效率高的机器用的材料,例如矽钢片和磁钢等级要高一些,看2905的价格要比2903贵很多,所以可以判断2905电机用的料要好,所以电池的续航力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03和2905的最高转速都是9000转/分,2903也有125直径磨片的版本,所以它们的切割效率是一样的。至于说哪个 ...

我有100直径的2903和125直径的2905,但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感觉2905比2903费电(费电池)一点,而且因为一直没机会详细对比,所以具体说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