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解锁众说纷纭。

楼主(2024-12-30):
比如我的是拓邦tt6020带蓝牙版本。群里有好几位大神说保护板不接电池,只给保护板供电也能解锁,可是我的无论如何也连接不到上位机。结果找了闲鱼一个专门帮人解绑的人,我把我的情况给他说了。他说没保护板必须节电池才能解锁。
这两种结果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大神们你们的保护板解锁都接电池了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他说没保护板必须节电池才能解锁”什么意思沒看懂

网友A:
给保护板供电就可以了,没必要非接电池。
如果节电池不方便,可以用电阻做一个电池组模拟器就好了。

网友:
花的钱,让他们解

网友:
先顶一个,回头试试。

网友:
不需要,给保护板能够接受的电压就可以。如果连不上上位机,检查ttl连接线有没有接错,com口有没有选对,比特率有没有设置错误,上位机版本对不对。

网友B:
电阻模拟电池   不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模拟电池   不复杂吧

不复杂,我会就是电阻串联分压

网友:
这种资料很少介绍,才有网上交费帮人解锁

网友C:
先打开上位机,用USB转485连接保护板,软件设置好端口,给P+和P-加上48v的电压就可以了。速度一定要快,迅速批量读取参数,大概1-2分钟就会自动断开连接,不用管它先在上位机软件设置好参数,再次给P+和P-上电,然后点批量写入参数就可以了。然后接好数据排线慢慢修改参数了。把充电匹配的√去掉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保护板供电就可以了,没必要非接电池。
如果节电池不方便,可以用电阻做一个电池组模拟器就好了。
...

电池组模拟器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组模拟器咋做?

电阻串联分压啊,用20个100欧左右的电阻串联起来没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接采集排线,头尾接上60v以上到70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串联分压啊,用20个100欧左右的电阻串联起来没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接采集排线,头尾接上60v以上到70v ...

楼主的分享棒棒哒!
虽然很简单,但是还有小伙伴不会。听你这么一说,他们估计都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串联分压啊,用20个100欧左右的电阻串联起来没两个电阻相连的地方接采集排线,头尾接上60v以上到70v ...

我用的10k的高精度贴片电阻,然后又从中挑选出一致性好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10k的高精度贴片电阻,然后又从中挑选出一致性好的用

10k太大了吧?

网友(2025-02-05):
引用 网友C:
先打开上位机,用USB转485连接保护板,软件设置好端口,给P+和P-加上48v的电压就可以了。速度一定要快,迅 ...

不应该是b-吗

网友:
没有电池也可以解锁,但是必须在通电两分钟内完成操作,到时间就断电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