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剃须刀ES-RW30电池老化电压不够

楼主(2024-12-30):
今天拆一个松下剃须刀ES-RW30(WET/DRY),往复式刀头带修剪胡须。1.2v的一颗电池电压不足,带负载电压只有0.9v,充满电带负载也只有1.09v,电压不足,一直充不满。需要更换电池。网购在路上eneloop1900毫安的。原电池是两头尖尖,一端长,一端短,兼顾充电正极使用。新电池准备拆了旧电池的尖尖。充电负极带弹簧,插入后,触发充电。设计还是比较精巧。

网友:
用爱乐普肯定比原来的好用

网友:
这下满血复活了

网友:
设计比较精巧。

网友:
看到好多人给剃须刀换电池的贴子,我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改成外插直接供电,跟电池说拜拜。

网友:
做工还算中规中矩。

网友:
其实不论是松下或飞利浦,剃须刀的运转电流超过1A,体质差的电池启动时会被强行拉低电压,变得剃须无力,这种松下还好点,用5号内置电池,哪些内置单节7号电池的剃须刀更是一言难尽

网友:
同款,买了十多年。这个不是电池问题,是线性充电器问题,电压太高,换了多次电池依旧用不久漏液,然后连电机一起腐蚀了。又从3881拆3V电机换上,用14450锂电,换C口,用4.2V直冲

网友:
带载能力强还是要镍镉电池,但是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必须充满再放完使用。另外爱老婆假货太多。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A:
往复式的刀网可好买?

网友:
电池直驱电机?

网友:
拆的过程比较需要耐心。。。镍氢电池倒是好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我是直接接上usb连接线(直接焊接),使用时直接插入充电器,动力澎湃,相当好用.

网友:
刀网一般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复式的刀网可好买?

以前不好买,本来扔了,现在十多块能买到副厂的

网友:
一节电池动力还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