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20V的电源适配器可以给电扳手的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4-12-30):
请问家友,笔记本电脑20V的电源适配器可以给电扳手的锂电池充电吗?出差忘记带充电器了

网友A:
电压有点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点低吧

是低了一点,但是充电池不会有什么危害吧

网友:
电扳手充电要高于25V  这个电压太低了  不适合

网友:
一般不行,有些电脑电源没有限流电路,直接用有风险,其次,没有恒流功能,也可能对电池造成影响

总之电脑电源和锂电池充电器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的设计,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
电扳手的锂电池25伏,可以,没有危害,电压低,充的容量小,电扳手使用时间短

网友:
20V怎么能给25V电扳手充电,这样电池是充不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