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跟风做一个两路LM399微调10v基准板

楼主(2024-12-30):
本人基准小白,这些内容纯属按照自己想法diy的,没太多理论和实践基础,希望各位老师批评斧正。

主要是最近头脑发热入了几个手持表,晋升表哥行列,然后前阵子刷论坛的时候,无意间刷到了两位大神的作品,顿时心血来潮,也想要diy一个。

参考:

一个是矿坛的washu发了个tb商品LM399板的评测以及重新设计diy的层级式微调的基准板,我也差点买tb那个LM399的基准板:
简单易做的 LM399 10V 基准,暨某 399 10V 成品简评 - 〓仪表工具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另一个是本坛paperpanda大神的作品,得到很多启发:
改一个LM399电压基准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遂动手,照着tb上那个399基准的公版abs塑料外壳,自己画了一个板子,

电路图因不在手边,明天贴一楼;

电路在原作基础上,也学习paperpanda换用了双向拨码,这样拨码开关只需要用一组。
另外加了一个模拟RC电路控制的延时指示灯,双色LED,供电正确10v上电时默认红色,经过10s后绿色亮起,混合变黄。初衷是用来指示399上电预热的heat up稳定状态,后来翻帖子很多大神说399真正进入基准源意义上的低ppm状态基本要10到30分钟,好吧,已经超出电路延时可实现范围了,算了,anyway就这样吧。

一颗双运放,缓冲输出到两路端子供外接;
一路是精密电阻排和层级电阻阵列微调校准保证的10v基准,另一路是399自身的6.9xx原生电压。

因为买不到Vishay的精密排阻OSOPA1001A的1k阵列,我只得使用0.01%初始精度 TCR 2-5ppm的精密贴片电阻,比较贵,所以不敢买太多规格,就也用1k和2k两种规格组成3:7分压双拼。
同时pcb也预留了OSOPA1001A排阻的焊盘位置,将来有料可以再改,对比测试试试看;不敢确定分立式的电阻效果是否比Vishay的精密电阻排好,只能尽量选同一个厂牌的同型号系列的。

层级式电阻网络部分,高权重的 R5-R8 四颗,使用了也是上述比较贵的精密贴片电阻。其余R9及后续,使用普通的电阻。

快做完了发现这个板子成本超预期,虽然diy没问题,但是感觉真正要做到好用真正发热,后续要投入的精力大大的。

成品板,初步测试计划是,用高位表做个初步的校准,以及测试板载元件温漂影响较大的是哪些。
然后放手边,平时可以做个手持表的参考基准玩一玩,也可以待机上电作持续老化;
最后,过了一定的老化时间,再找老师们帮忙重新校准,看看温漂数据。

感觉入了个大坑ORZ。

网友A:
那个1k排阻,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在华扬电子买的,要15元一个,最要命的是邮费特贵。不过它家东西基本靠谱,有需要可以凑凑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k排阻,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在华扬电子买的,要15元一个,最要命的是邮费特贵。不过它家东西基本靠谱,有 ...

感谢提醒,回头我买了换上去。
所以说399这个坑有点难填。本来想直接买一片AD588的,做个简单的diy方形小板两路基准源,这样可以拿来校表手上的四位半都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但川普登基在即,588基本买不到了,然后莫名就入了399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1k排阻,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在华扬电子买的,要15元一个,最要命的是邮费特贵。不过它家东西基本靠谱,有 ...

他家默认是发顺丰快递,运费当然贵,特别是外省的更贵
可以让他发中通申通之类,运费低很多
我在同城,让他发中通运费8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回头我买了换上去。
所以说399这个坑有点难填。本来想直接买一片AD588的,做个简单的diy方形小 ...

AD588我是在华扬电子买的二手
编码版本15元
AD588A 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588我是在华扬电子买的二手
编码版本15元
AD588A 10元

感谢老师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回头我买了换上去。
所以说399这个坑有点难填。本来想直接买一片AD588的,做个简单的diy方形小 ...

但川普登基在即,588基本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1k排阻,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在华扬电子买的,要15元一个,最要命的是邮费特贵。不过它家东西基本靠谱,有 ...

也有不靠谱的,我买的拆机ISL21009两个温漂都大过15PPM,显然是不靠谱。

那个1k排阻确实很好,超指标

网友:
washu这个基准便宜简单好做的,OSOPA1001A是核心元件是电压稳定、温漂的保证不要更换他。其他电阻不需要细选,拨码开关也可以不用,其他补助电阻可以用一个电位计调节测量阻值后换成贴片或色环电阻。

网友:
辛苦了,谢谢分享diy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588我是在华扬电子买的二手
编码版本15元
AD588A 10元

编码版本和588A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1k排阻,应该大部分人都是在华扬电子买的,要15元一个,最要命的是邮费特贵。不过它家东西基本靠谱,有 ...

JS那边,只要不是特别约定,基本上是挑剩下的

网友D:
给个小建议,最好是不要用“拨码开关”;其次,分压电阻采用S102就够用了,可以计算得出。

另再给个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JS那边,只要不是特别约定,基本上是挑剩下的

哈哈,不亏叫奸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小建议,最好是不要用“拨码开关”;其次,分压电阻采用S102就够用了,可以计算得出。

感谢老师提醒,受教了!您这个4通道并联VREF也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川普登基在即,588基本买不到了?

是的,我一直想买新的,没渠道。但是翻看了大佬们的讨论,反而是拆机老化过的588可能更好玩,颠覆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JS那边,只要不是特别约定,基本上是挑剩下的

拉倒吧,除非遇到您这种顶级专业人士,他们能老实一点,否则就算是加钱都不一定给你合格的产品

网友:
看不懂,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一直想买新的,没渠道。但是翻看了大佬们的讨论,反而是拆机老化过的588可能更好玩,颠覆认知。 ...

我被正规电子商城买的全新ADR4525B坑过之后,除了LM399,就没买过全新的电压基准
全新ADR4525B,开始电压很准,用HP3478A测试,比标称值高0.003%(30ppm)左右。上电过后,几个月时间,即使不通电,电压也一直升,漂了200ppm才基本稳定
LM399H的二手和全新价格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