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FIIL CC Pro2新款无线降噪蓝牙耳机座进水维修

楼主(2024-12-30):
FIIL CC Pro2新款无线降噪蓝牙耳机放在衣服口袋里被洗了一次且过了几天才发现,无奈只好拆解维修,网上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相同型号拆解指导,自己尝试摸索拆解,经过几天努力终于修复。首先拆解要从底部开始,底板有四个卡扣,幸好用的塑料好富有弹性不然定断裂,但也是要用合适的塑料片慢慢撬,打开底板后以为容易脱壳没想到更加艰难的在后面,因为用了胶水哪怕加热都无法推出一点,只好用合适的手术刀片沿着去掉底板后的缝隙慢慢插入,然后再用窄片美工刀进一步扩展,四周都是这样处理,处理后再加热反复用手推只推出1mm,如果这样不知道要推倒什么时候,就想办法利用推出的1mm差距找一个塑料盒子边框卡住这少了1mm的铝合金外框用塑料短棒加小锤敲击打开底板的内心,左边敲几下右边敲几下保持平衡就慢慢敲出来了,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些了,但还是碰到排线座的金属卡子后半段被腐蚀掉了,还是供耳机充电的正极,就想办法飞线,然后试机发现耳机没有供电,再查飞线端只有0.9V,去掉排线电压正常4.2V,此排线是供耳机充电和电池仓充电指示灯用,但不知道为什么耳机供电的4.2V和指示灯的地线短路了,哪怕拆了耳机供电弹性触点依然短路,最终只好直接飞线到耳机供电弹性触点解决。

网友:
这种座子是真难拆

网友:
能飞线的大神啊  厉害厉害

网友:
这设备都不是一般人有的!

网友A:
充电仓维修是吧,不过楼主的飞线技术和显微镜是很多人都望而却步的存在啊。。,

网友:
太考验眼神和技术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拆机维修帖,有个电镜真方便

楼主:
因为在数码之家得到过不少网友的帮助解决了我的难题,因此既然拆修了就发了给大家共享,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仓维修是吧,不过楼主的飞线技术和显微镜是很多人都望而却步的存在啊。。, ...

体视显微镜现在二手一般400左右可以了,电子产品越来越小眼神越来越差,焊0402用5倍放大镜已经很累,0201就无能为力了,只有体视显微镜解决。

网友:
我之前画300多买过cc   pro充电触电时间一样氧化严重一年换了两次但音质很不错

网友:
做了显微手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