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品牌机的散热器一般都不太好

楼主(2024-12-30):
公司办公室里大部分用的都是台式机,一般3年换新淘汰进物资仓库处理掉。
进去想找几条内存用,拆机发现联想戴尔这些品牌机的散热器都不好,大部分都是单热管,而且散热铝件很小,比普通我们自己攒机的小不少。
可能是因为品牌机用的都是低端U,如赛扬G系列、I3、低压T结尾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网友:
有听说一个说法 品牌机是按最大持续65W功耗设计的供电和散热。。。。。。

网友:
品牌机的散热器质量都是大厂供货,质量很好的,压原机标配的U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如楼主所说,原机U的TDP本来就低,就没必要用太高级的散热器,但说质量的话绝对好。

网友:
我觉得至少比英特尔盒装的散热器要好些。

网友:
英特尔  太NB了    抠搜的啊

网友:
肯定是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啊。

网友:
品牌机中商用机质量好,家用机平庸.

网友:
品牌整机和自己DIY的天壤之别,
不只是散热,还有主板、电源,能省则省,“刚刚好”是原则

网友:
因为你买的那个品牌机是办公用机,功耗就那么大。
你去买一批游戏的品牌机拆拆看。

网友:
商品永远是降本增利的,所以够用就好。品牌机也有推荐使用场景,所以品牌机与DIY哪个好也得看做什么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品牌机可靠性高

网友:
设计方向注重点不一样,品牌机散热器讲究的是 故障率 寿命

网友:
品牌机散热器还是足够用的,风扇更是温控,寿命很长。

网友:
应该是比较好的,单位上配置的品牌机基本上没有说散热不好的。

网友:
对静音要求比较高,对性能要求不太高

网友:
只能说办公使用足够了,但时间一长风扇会出现噪音!

网友A:
台式机要是用上了热管,还能说散热不好“?

一般的品牌机不都是铝制散热块上加一个小风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要是用上了热管,还能说散热不好“?

一般的品牌机不都是铝制散热块上加一个小风扇嘛 ...

小主机大部分都用热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