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爱普生L3151打印机更换搓纸轮和分页器

楼主(2024-12-30):
这台打印机是2021年购入,爱普生l3151,墨仓式喷墨打印机不到1000入手(999元,可惜最低850的价格没抓住机会入手),后来疫情期间一度上涨到1200,主要用于自己考试打题。后来考试通过,正好女儿也开始读小学,正好又用于她的习题试卷打印,最近大概率会出现进纸问题,就是进了十公分左右,不能完全送入,打印阶段纸没完全进入,等于是空打。

很明显是搓纸轮或分页器磨损(具体这次是哪个的原因导致,我无法判断),摩擦力不够导致。一度想抱到售后去更换,想想一去就是几大百。于是想想干脆自己弄。找了个爱普生L3118(内部结构基本一致)的更换搓纸轮分页器视频看了后,计划自己动手。

于是就动手买配件,主流配件是几种,一种是国产胶皮,自己套上更换,费用三五元。二是国产成套的轮子组合,一套大概十来元。三是进口非原装成套轮子组合,二十来元。四是爱普生进口原装官方套件,大约26元。看别人有的说国产组合件有的有连纸现象,所以排除。决定还是买原装配件。另外换下来的滚轮扔了也怪可惜,又额外买了一套胶皮,给换下来的原装轮子直接套上胶皮备用。

于是今天到货,开始干。

首先这是买来的一套原装搓纸轮配件

这是打印机

找找到前面一边一个螺丝,拧开

拧开螺丝后,抬起上面板,把排线取下,后面轴取下,上面板就可以整体取下了

这是面板取下后的情况,然后取搓纸轮支撑器

支撑器螺丝拧下,往左用力,就取下了,后面有个弹簧,先用镊子取下

然后就可以看到搓纸轮

搓纸轮取下后,先不安装,需要先换分页器

取下分页器挂钩弹簧

从底部拿出旧的,安装新的

这是换下的旧分页器,可以看出皮面有点光滑了(具体我无法判断是分页器还是搓纸轮打滑,所以这次是一起换掉)

换上去的

从上面看到换好的分页器,挂上弹簧

拿出新的搓纸轮,换好

和离合器对方向,找对了后插入,有倒勾卡住。

然后安装支座

然后安装回上盖,打印测试页。很顺畅的进纸。有测试了十来张,包括双面功能,一切完美。

这是换下的搓纸轮旧胶皮,有点光了。

拿出国标替换胶皮

对比下新旧情况。国产的颜色和原装的有点不一样。原装的新旧颜色基本一致。看反光,明显旧的已经发亮反光。

最后,套上新胶皮,存着备用。不知道国产皮用了起来如何。等这套胶皮磨损了试试,如果还算耐用,以后就只需要三五块钱买一套胶皮即可。

中间还出了两次小意外。
一是取搓纸轮时候,右边离合器散开,一个离合器弹簧丢失,还好最后在底仓找到,没有弹飞。
二是组装好时,五灯闪烁报错,从新装搓纸轮两三次不能解决,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是轮子旁边的一个排线弄脱了,应该是传感器的排线,插上后即恢复正常。

网友A:
楼主看下驱动,打印首选项-扩展,里面有没有如图所示的打印钱检查纸张宽度。
一般家用低端打印机的原装搓纸轮和分页器寿命至少都是10万印才会老化的,即便是极低使用频率,至少也要三五年橡胶才会老化。
非原装的戳纸轮皮寿命就要短很多,如果你2021年才买的全新的,我觉得不太正常。
“最近大概率会出现进纸问题,就是进了十公分左右,不能完全送入” 不大像搓纸轮的问题,你更换以后故障解决了吗?
我看你替换下来的搓纸轮很多灰,如果是原装的搓纸轮,洗干净应该摩擦力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驱动,打印首选项-扩展,里面有没有如图所示的打印钱检查纸张宽度。
一般家用低端打印机的原装 ...

你不也说了三五年老化,这也三年半了,不也算正常。换了后问题完全解决,或许也有冬季原因,原装那个老化加低温硬化导致摩擦力不够,或者是送纸最后距离那点胶皮磨薄了导致压力不够。
说是十万寿命,表示怀疑的,公司那个A3的爱普生五六年吧,也是换过两次搓纸轮了。
而且既然已经拆开,配件也不贵,没必要再去洗洗试错,万一试了还不对,那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因为一次的拆解会小心的取两个弹簧,撬轮子,挂钩弹簧和离合器弹簧弹丢的风险极大,这次离合器不小心弄散了弹簧就差点找不到。
不能完全送入,猜测就是半圆搓纸轮的最后那点胶皮打滑,导致最后一点距离送不进去。更换后问题完全解决也基本应证这个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   拍的也仔细    厉害

网友B: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
之前一个打印机出纸就皱巴巴,没有备件实验就没整好至今也不知故障在哪里。

网友C:
还是惠普激光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
之前一个打印机出纸就皱巴巴,没有备件实验就没整好至今也不知故障在哪里。 ...

一般就是搓纸轮组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惠普激光的耐用

千元内彩打高性价比也就爱普生墨仓式喷墨打印机了

网友:
问题完全解决

网友D:
我的联想激光,也要换硒鼓了。

网友E:
竟然还要拆这么多,我以为非常简单呢

网友:
还是HP的一些常用型号机器换搓纸轮方便,不用把机器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还要拆这么多,我以为非常简单呢

搓纸轮还好,只拆面板,三个螺丝搞定。
分页器有点扯,还要拆托纸板,只为拆一个弹簧,其实完全可以把托纸板对应弹簧那里设计成空心,直接用镊子就可以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联想激光,也要换硒鼓了。

当时考虑过激光黑白,但考虑到有彩色需求,比如给我女打印美术临摹品

网友F:
我也换了一次,偶尔不进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换了一次,偶尔不进纸

我是不进纸占主导,能进十来公分,但就最后一点送不了进去,手帮助最后推一下就能进。

网友:
弄这个得认真仔细。恭喜楼主,省几百

网友G:
激光打印机底盒自动上纸无法打印。在上面手动单张给纸就可以打印,也是搓纸轮故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打印机底盒自动上纸无法打印。在上面手动单张给纸就可以打印,也是搓纸轮故障吗 ...

猜测是。可以试试把搓纸轮的胶皮转个方向试试,让常接触点变一下,如果问题解决就说明是搓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