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2-30):
这两种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用LED电源代替常用的金属外壳电源,用在机器设备里?

网友:
我觉得不行,主要是得先有这两样东西才能考虑...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网友:
虽然我也这样想过,但隐约感觉不太可行。期待解惑。

网友:
那得看你想驱动啥,功率如何

网友:
LED没有恒流的话应该不行,这种一般用在广告灯上面

网友:
本质上原理是一致的,就是具体参数要求上可能有不同。要求不高可以混用。

网友:
一样的东西,就外壳不一样而已。拆过N个

网友:
led电源对纹波要求不高,可靠性要求也不高,这就是差异

防水这些看的见的就不说了

网友:
一个不防水,散热好。一个防水,风扇散热

网友:
前一种只能在室内使用,后一种可用于室外。

网友:
LED电源的稳压滤波电路会弱一些,小功率的随便换,超过120W的建议直接金属壳电源,选好一点的牌子,国产的可以用金升阳

网友:
我控制铣床的电脑就是12v 的led电源供电,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Led电源波纹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