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一体机发警报声6短嘀声

楼主(2024-12-30):
  DELL电脑在检测各部件有问题的时会发出不同的警报声,我这台最近在开机时屏是亮了LOGO,停留在LOGO处报了六声嘀声,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显示部件有问题,原来是之前换过屏幕,屏线后来没插好,在确定是屏问题后把屏线拿下有酒精擦干净再用胶布固定好安全护套后消除警报声,并且顺利启动进入系统。DLEE电脑用LOGO代替了传统的BIOS自检画面,在检测有问题时发出警报声。

网友:
厉害了,显示器有问题都能检测出来,恕我孤陋寡闻,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应该是一体机,分体的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
换屏有难度 吗?

楼主:
DELL的机子最容易换,尤其是升级内存硬盘后盖是没有螺丝的,显示器就要打几颗螺丝刀。设计的相当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的机子最容易换,尤其是升级内存硬盘后盖是没有螺丝的,显示器就要打几颗螺丝刀。设计的相当合理 ...

去年鱼上收过一个DELL的笔记本, 其它还好就是屏太次, 一直想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