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台达19V7.77A电源并改电压

楼主(2024-12-31):
逛咸鱼看到这个电源,卖家是专业卖二手剪线电源的,18元包邮,下单,收货,拆解。

习惯收货就确认好评,下面开拆

还有个防拆贴

外壳就翘一下就开了
屏蔽罩还不错

拿下屏蔽罩,哦,原来是山货呀

既然买了,那就也要利用吧,查资料,尝试改电压试试

看主控芯片资料,2脚改电压,8脚保护
手里没合适电阻,两个5K11并联,电压输出为22.5V,2.4K左右应该可以改到24V,如果保护就改8脚电阻

找个白菜白光板子,上电测试,能用,电流应该3A可以用

好了,先放起来吧,这个电源就用在充电器上吧,电流2A应该不是问题,抽空画板子吧,做个21V充电器

网友:
啊,还以为是真的

网友:
真的很沉,近500g

网友:
怎么样避坑买到假电源

网友:
不如去废品站捡,手持大锤现场验货

网友:
开壳的那一瞬间我以为是真货。。。。。。

网友:
技术大神啊   佩服

网友:
里面有配重吧

网友:
轻轻一敲,壳就开 了,这时我就判断是山寨货,正品超声波焊接的,很难开壳的

网友:
以为是真的捡漏了

网友:
台达的假货太多了,防不胜防。

网友:
防不胜防啊

网友:
改完了,可以去吃灰了

网友:
不错,改了就备用

网友:
18买了个山货,这次有点亏。

网友:
假台达,不过够用就好

网友:
这是拖鞋军的荷台达,老厉害了

网友:
謝謝分享!有电路图就是好贴,收藏加淘贴。

网友:
小翻车了啊,
想当年十元买了几个不同的适配器,最后修好了DELL与另外一个牌子的,帖子都放在老站那边了,不想搬砖,哈哈

网友:
这个亏大了,扔垃圾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