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1.6kw便携充电器改造1.6/3.3kw功率可调

楼主(2024-12-31):
逛海鲜市场显摆自己把比亚迪元EV的1.6kw便携充电器改成了1.6/3.3kw可调,常引来鱼友问询,当时也没记录下来,干脆交个作业,省的一一作答

2020.04疫情稍缓,去帝都花乡把999的元办回来,原车充电器是个小的1.6kw/8A那种,就是个玩具,逛咸鱼发现那种大壳的板子硬件是支持3.3kw的,后悔当时没选个难看的大的。240出了小的,230入了大的回来改成2档,外出时能用3.3一宿能充满,线路不够就用1.6

为了不让拆用了特殊的螺丝,需要专用工具

30A的继电器和配线果然支持16A,但进线1.5平方显然就只有8A

先研究下电路结构,若从8A改到16A,就得把cp的占空比做到10%、20%两档可调,然后调整比较器的分压电阻不能过流保护,最后换4平方进线

原单片机输出的PWM调不了,惯用NE555,算好参数

惯用的洞洞板,那会还没入示波器,找来个模拟的凑合,测试占空比

10%

20%

接下来就是找接入点,取5v电

顺着枪线的CP一路找到光耦、整形反相器74HC14的输入脚和单片机的CP输出端

挑起反相器的输入1脚断开与单片机的连接,358的R3并上一个1k的电阻防止电流翻倍后误保护
这步照猫画虎?100并1k降到91能使保护电流翻番?
后来实际使用正常也就没深究,反正原理就是调比较器的分压,不同的板子跑一下线路

将555的输出接进去,电源就取自74HC14

壳上打孔安装,注意开关防水

试机2档正常

几年来应急充电都用3.3,但对进线的要求非常高,一定做好防止过热

顺便把车位的定时器小改了下,枪插上去断开接触器,全部使用0.31的谷电

抄板,把干簧管接在末级三级管基极和地之间,在枪头上装块磁铁,实现插上枪干簧管吸合三级管截止继电器断开,免得接触器动作

改造有风险,本文仅供技术交流

网友:
牛掰了,我还想把7kw充电桩板子加防水盒变成可调便携充电器呢,体积比楼主的大十倍,毫无便携性

网友A:
一百多买了个四挡可调(8/10/12/16A)带显示屏的很方便,不急的时候8A 慢慢充,想快点选16A,插座里电线能力不够选小点电流,线粗可以选大点充电电流

网友:
至少16A插座配2.5的线

网友:
帝都花乡是哪里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能插在插排上充电的比亚迪么?

网友:
厉害,这都能改

网友:
厉害,这都能改!

网友:
这个很难接触,有难度。

网友:
pwm的频率是多少?可以占空比再调高点?那充电速度更快了

网友:
改造不错,我的电驴充电器也想改一下

网友:
LZ是个技术控,BYD应该高新聘请你过去才对

网友:
技术帖,有门槛,膜拜大佬

网友:
这个算是厂家预留的后台吗?还是原装3.2KW也用的同一个电路板,小改一下,更换一下线材?

另外这款原厂的能改吗?

网友B:
这个十年前就改过了。现在几十元买个小模块,直接装枪头里,那个大盒子早就不要了。

网友:
555经典应用,经久不衰,只要用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十年前就改过了。现在几十元买个小模块,直接装枪头里,那个大盒子早就不要了。 ...

确实 反正就是个握手协议

网友:
没有改过,还是用原装的1.6KW的,就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买了个四挡可调(8/10/12/16A)带显示屏的很方便,不急的时候8A 慢慢充,想快点选16A,插座里电线能力 ...

车位上用的就是4档8/16/24/32A,不过20年时带3m 6平方线要3xx,43.2度电一般24A足够充满,能小不大
只是这个模式没有继电器枪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