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旧显卡红屏

楼主(2024-12-31):
自用显卡,闲置2年,昨天拿出来装机试试,显示器直接变成了暗红色,正常进系统,GPUZ显示正常,驱动显示正常,重装显卡驱动无效,换回原卡就正常,原卡GT640刀版,上机的GTX645,都是英伟达OEM的卡,理论上驱动即使不换同代的卡识别不是问题,目前考虑2点,一是转接头问题,显示器是老联想19寸方屏,只有模拟接口,640可以直接连,645没有模拟接口用数字接口转模拟接口,松景的,年头久了,可能坏了。2是显卡本身,怀疑显存

网友:
以前用DVI转VGA,有时候会出现偏色的情况

网友:
大概率还是接头的问题了。

网友:
卸载驱动试试,

网友:
论上驱动即使不换同代的卡识别不是问题,但那只是理论,简单的先换驱动试试,然后再检查接口和线

网友:
感觉是显卡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就是简单的转接头的问题,模拟接口很容易因为氧化问题现实不正常,多插拔几次试试或者换个转接头就行了。不过话说楼主这一套是真的都该换了

网友:
红屏应该是信号这边问题

网友:
估计接口好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氧化  接触不良

网友:
外包装是接口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99%出在输出接口处。

网友:
基本是接触不良,拔插几次看看效果。

网友:
换个接头看看

楼主:
替换测试,显卡正常,可以确定转接头出问题了,这个怎么修啊,转接头一面有孔一面有针,针好弄,孔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