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擎云W585电脑拆机

楼主(2024-12-31):
基于平台限制,单位买了一批华为电脑,拆开一台看看ARM架构的电脑长啥样。先借一张官宣图

外观总体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主机,前面就是光驱、耳机、type c和3个USB接口。

背后接口,3个声音接口、4个USB、1个网卡、1个串口、1个VGA、1个HDMI。

型号是华为擎云W585。CPU:9006C 内存类型:16G板载内存:LPDDR4X,1T UFS存储模组。

机箱内部整体,整体偏软,感觉不如惠普、联想之前的结实。

拆掉硬盘光驱架后,主板整体外观。

机箱前面

硬盘光驱托架,可以装一个3.5硬盘和笔记本光驱

光驱的对外出口

光驱的接口

光驱,带刻录

光驱口下面的接口板

接口板,用一个和显示屏接口类似的接口联接主板,我试了试没能拨下来,不敢用力。

另一面

非标准电源,跟X86一样,也有一根给CPU供电线。这真的需要吗?

没有风扇的CPU散热器,纯铝的。

CPU有屏蔽罩,涉及保修,没敢往下拆散热器了。估计内存也在里面。

这个不知道是叫显卡还是叫接口卡,VGA+HDMI两接口。

很小的一块

背面

主板上唯一可以拆下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UFS模块,被风扇压住一半!

主板两sata接口,一个已经接了光驱。

其它的三个主要芯片,不知道具体功能。

主板背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散热器固定支架。

光驱和预留的硬盘线都很细,像山寨玩具车里面的导线。

机器运行麒麟系统,外观其实跟win11很像,忘了拍照。但是背后的东西就很简陋。不知道好不好用,后续再来补充吧!

网友:
用着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
希望国产的越来越好,但现阶段肯定是难用的。。。

网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网友A:
单位采购华为电脑,主要是为了信息安全

网友:
主板明明可以做四分之一大小
不过就不能要那么多钱了

网友:
这东西估计性能不是很高吧,CPU都敢不要散热器,显卡这个样就算是能输出性能估计也只够办公了
你拆下来的那个CPU附近的小板很有可能是个硬盘

网友:
不提性能如何,这个设计几乎所有配件都是专有的,过了保修期后的维修成本估计很高。

网友:
其实以目前的技术力量储备,
生产电视机顶盒大小的PC主机,
高度集成后性能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成为主流呢?

网友:
不知道性能咋样,除了办公,能不能玩大型游戏,如果能玩大型游戏的话就好了

网友:
见中兴云电脑多,华为的不多

网友:
挺小巧,祝愿国产的设备越来越好吧,这样我们也有更多玩法

网友:
办公是完全没压力的,视频制作有另外的配置可选,总之为了国家安全,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想当初他们还是不386,486一路走过来

网友:
采用的是手机芯片?大规模应用的就是国产电车主控全是ARM架构的手机芯片,特斯拉是AMD的桌面CPU。。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采购华为电脑,主要是为了信息安全

都是利益集团打着信息安全的旗号垄断...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感觉跟现在联想的机器是同一代工厂。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就知道不好用了

网友:
体积还可以更小一半,很轻松啊,应该做成迷你主机的,光驱都N年没有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