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出散装品胜骨传导耳机

楼主(2024-12-31):
来货散装 音质不错 品胜耳机hifi运动骨传导,29元直接开车,,
全新尾货 库存 可能存在个别磕碰到!
基本成色9.5新左右!随机发
黑,黄,蓝颜色 散装 配充电线
充电口 c口
开机方式: 触媒右边面 按住10秒 开机配对!
VX 68489542

网友:
颜色能不能指定啊?

网友:
电池状态如何?

网友A:
搞不懂了,  空气传导,骨传导 这2者是一回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了,  空气传导,骨传导  这2者是一回事吗?

两者不是一回事,优缺点各有千秋,但个别不良商家把这混成一坛了。

网友:
品胜骨传导耳机

楼主:
福利:来货 还以为是蓝牙耳机!
收到研究半天 一查是声音放大器(某听器)
我晕 不过一查官网399原
我们1折就行 39.9元 全新货 !良品!
没塑封,声音放大器 我不懂!
但是用的上 真好
入耳式(ITE) 充电盒、充电电缆、耳塞、手动、声音放大器 和两只耳朵
多种硅胶套 可以选择!
数字降噪、环境噪音控制、辅助!
、充电 扩展底座/机箱,可充电电池!

这东西不懂,用得上超值

VX  68489542

楼主:
1.金色的红米note10pro 6+2+128g双卡双待全网通,立体声双喇叭,遥控器功能,
三卡位,双卡双待后还可以扩展内存卡,
原来电池鼓包把后盖顶裂了,新的电池和后盖,屏幕轻微老化功能全好358元

2.红米note12 8+4+256g 6.67寸oled屏,成色新具体看图,面容和指纹解锁,
双卡双待全网通5g 5000ma电池。有万能遥控,3.5寸耳机孔,
屏纯白下有老化,很难拍出来老化的效果,全原装,电池正常,所有功能正常
480元

网友:
骨传导耳机还谈音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了,  空气传导,骨传导  这2者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前者声波引起鼓膜振动,然后带动三块听小骨振动。后者是头骨引起听小胃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不是一回事,优缺点各有千秋,但个别不良商家把这混成一坛了。

气传导的缺点是还是利用人的耳朵骨膜,所以开大声听音乐听力还是会下降,优点就是比骨传导音质好一些,骨传导不谈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前者声波引起鼓膜振动,然后带动三块听小骨振动。后者是头骨引起听小胃振动 ...

兄弟专业,

网友D:
不能挑颜色啊,这个黄色实在带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挑颜色啊,这个黄色实在带不出去

再穿件美团呢,嘎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者不是一回事,优缺点各有千秋,但个别不良商家把这混成一坛了。

看上去不错。。。就是不知这款是否真的骨传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不错。。。就是不知这款是否真的骨传导?

利用外耳道传递声波的,都不是真正的骨传导。

楼主:
出手机 红米note10pro 红米note12

楼主:
出松下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