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一台电压内阻仪,基于TS457

楼主(2024-12-31):
朋友发来一套基于TS457电压内阻测量模块的电压内阻仪套件,要求帮忙焊接组装。打开包装一看,带来的塑料盒子是没有开孔的,要自己开孔太麻烦了。除了TS457还有一个锂电充电升压模块、一对开尔文测试夹子、开关、18650电池盒、连接端子和一些其它配件。
该测试仪使用四线测试法,精度对于业余DIY爱好者检查常用的电池来说也是够用了。
电压测试范围:0.001V~45.00V  分辨率0.001V
内阻测量范围:0.1mΩ~6.999Ω 分辨率0.1mΩ
数据记录:支持记录5组内阻测量数据

一张附带连接图的说明书,DIY套件也没什么好说的,就那样吧。

用套件的塑料盒子做外壳需要开孔,而且电路小板也不好固定,不如先来画一个简单的外壳模型,再3D打印出来,还更省事。简单整整,形状不复杂,尺寸算好,一次性打印完成。

压入热压螺母,方便安装和固定元件

焊接好连接到锂电池充电升压电路板的所有引线,并安装好18650电池盒。

接入USB电源,调节锂电池充电升压电路板的小型可调电位器,把输出电压调节到5V。

装入电池,检查充电状态红灯是否正常亮起。

把锂电池充电升压电路板用固件件固定好。

下一步就是焊接连线并安装连接端子。

焊接电源开关,并安装好TS457模块。

把面板用螺丝固定好,打开电源,正常进入测试界面,基本就算完成了。

最后就是焊接开尔文测试夹。焊接完成后,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否正常。当夹子合起来时端子中心和外圈是短路状态,张开夹子是断路状态。

开尔文测试夹连接好内阻仪,短接两只夹子,测试结果如下图。

找来一节5号AA电池,测一下,电压是1.597V,内阻148毫欧,数据符合一般AA电池的参数特征。

【TS457电压内阻仪测试】

网友:
原来干电池内阻这么大啊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diy帖,外壳做得漂亮

网友:
有3D打印机玩DIY就是爽啊。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呐

网友:
橙色武器漂亮

网友A:
这玩意用18650有点大材小用。基本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用18650有点大材小用。基本不费电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B:
请问大佬的打印机是有几个挤头? 自造的吗
能否展示些图片 谢谢

网友:
看着好看、
为何自己动手能力不足

网友:
还是使用彩色的外壳漂亮,工作起来也有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的打印机是有几个挤头? 自造的吗
能否展示些图片 谢谢

我用的是拓竹的P1SC

网友:
借鉴了开尔文夹子的接法

网友:
来帮明大大顶贴!
明总什么时候也帮我组装一个?

网友:
我们都是紫色UI的
这蓝色的还带时钟功能
看来是升级版了

网友:
升级版,有没有升级精度?只升级了个时钟吗?

网友:
看到的第二个配色漂亮的盒子,几天前看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拓竹的P1SC

没找到关于P1SC的详细介绍   从图片上看其AMS有4色耗材盒子

不同颜色的料  如果是自动进给的话  难道机器有配4个挤出头?

觉着不会是4路耗材共用一路挤出头吧?
如果是4共1的话   不知进料口是如何实现切换的

方便的时候拍几个内部图片看看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惬意,想啥打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