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一般的小夜灯

楼主(2024-12-31):
家里有一个小夜灯,发光部分是面光源,最近有些暗淡,拆开来看看

外观如上图,黑色部分是后来出现的,原来整个是淡绿色的,忘记拍发光的效果照片了,发出的光也是淡绿色的,很柔和,晚上不刺眼。

卡扣打开,两个弹簧做触点,电路板上没有原件

发光部分在上盖里面

撬开壳,一片薄膜,可以看出是两张

薄膜

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发光原理是什么

网友:
荧光?第一次这种灯

网友:
两张膜,可能一张用于均光,一张用于显示的颜色。

网友:
看结构是220V电通过弹簧压到面板上,可能是类似荧光灯的高压发光器件?

网友:
这成本控制的杠杠的

网友:
第一次见识这神奇的小玩艺

网友:
头次见到EL背光板工频直驱,以前见到手表有高频电感升压。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灯,

网友:
头回见,谁来解释下原理?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灯,什么原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小夜灯。

网友:
这灯真是少见

网友:
还真的没有见过这种灯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小夜灯,发光原理是什么?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结构,好像是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第一次见,好神奇

网友:
谢谢分享~这还是个高级货

网友:
楼主这个螺丝刀是假电池做的吗

网友:
电池螺丝刀?

网友:
电致发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