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表笔换硅胶线

楼主(2024-12-31):
天气冷了,万用表表笔引线由于折叠角度过大竞外皮断裂了,干脆换成硅胶线吧

网友:
没看到完整一根硅胶线

网友:
修修补补又3年

网友:
现在硅胶表笔线也不贵,早就该换了。还能防止不当心电烙铁将笔线烫坏。

网友:
成品不贵好用

网友A:
不如用这种可以换线的表笔,想换啥线换啥线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勤俭节约小能手

网友:
加热缩管以后更容易断,加热收缩会变硬

网友B:
淘宝上万用表表笔大都是线粗芯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万用表表笔大都是线粗芯细

不仅如此,线芯还不在中间,离中间近的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用这种可以换线的表笔,想换啥线换啥线

经典的国产筷子

网友:
弄的挺有台阶感。
我都是劈开塑料皮线芯直接焊笔尖,但是没有艺术感了。

网友:
修修补补,再战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