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电脑的固态硬盘突然掉线 拆开看发现里面的一个颗粒烧糊

楼主(2024-12-31):
电脑的固态硬盘突然掉线了,拆开看发现里面的一个颗粒烧糊了,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是什么颗粒,哪里有卖的我想自己动手来换,模糊的可以看到电子上面写的CW5GAA,硬盘型号S3510 series 英特尔800G SSD硬盘

网友A:
箭头指的右边那个芯片?

网友B:
我在找箭头,箭头在哪?

网友C:
一般大多电子元件网上都能买到。

网友D:
看不清IC上面的字,根据丝印搜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的右边那个芯片?

那个黑色的,上面写的ccw5ga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找箭头,箭头在哪?

黑色的那个,ccw5g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大多电子元件网上都能买到。

不知道这个叫啥,找不到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IC上面的字,根据丝印搜一下试试。

大概可以看到的是ccw5Gaa,但是搜索不到

网友:
周边电容电阻没有牵连?

网友E:
应该报  硬盘型号  或许有同样的  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报  硬盘型号  或许有同样的  帮你看看

英特尔800G硬盘 S3510 series

网友:
买个料板就找到配件了。

网友:
估计是个供电吧,旁边3R3的电感是不是颜色也不太正常?感觉不会无缘无故炸一路供电,外围电路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买个对应的空料板就找到配件了。

网友:
盲猜是一个过电流保护的芯片,2258xt的电路图有类似芯片
不过大多数国内厂商都取消这个芯片,而用一个0欧电阻代替了,猜你板子上的R185就是预留位置(量R185 的一个焊盘是否与金手指的5V直通,另一个焊盘是否直通降压芯片的对应脚)
要先测量R185 两脚的对地电阻够大才能改

网友:
通常修好的可能性比较小。已经吃过亏

网友:
信息在此,自己搜索购买,更换前最好检查下周边电路,是不是还有其他坏件
查规格书,是个双N-MOSFET,它旁边的6脚IC是知道是不是PWN控制IC

网友:
找不同吗?好难过啊

网友:
这可不是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