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换一个烧水壶底座(水)

楼主(2024-12-31):
烧水壶烧水时突然炸了了下,就拆开看看,整套都得更换,第一次发现保温功能竟然用的是PTC片加热保温
请大家注意烧水时壶放好后再按开关

网友:
典型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哎 看着这个水壶 不安全啊

网友:
电阻大,,多烧化了。,用料差,,线材薄。

网友:
底座型号有好多

网友:
用不长就坏,我两个都吃灰了

网友:
这烧的有点狠

网友:
质量不行,烧水堪忧

网友:
确实,上次开关开着直接插座打火停电,害的我又去扒上电闸,好在只是插头烧个豁口没像这样直接烧坏。

网友:
过流发热引起弹片张力不足

网友:
烧水壶我只买底部按压开关的

网友:
没放好,连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