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科伦舒YF03电动修脚器+苏泊尔VCS63-C10无刷吸尘器

楼主(2024-12-31):
去丢垃圾,看到垃圾桶旁边有个像电动螺丝刀的黑色手柄,好奇捡起来看看。
又有点像电动车把手

背面有铭牌,原来是修脚器

旋转输出部分是个6方轴

尾部是充电口和自锁按钮开关,标签已经被人撕掉了,按下按钮毫无反应

拆掉输出端两颗螺丝,拿掉塑料盖子,再沿着缝隙就能分开机壳

里面很简单,一个电池包,一个大电机,机壳里面有水,是我冲水拿刷子刷干净再拆的,怕有细菌

丢掉壳子,留下电机和电池

充电没有反应,按下开关电机能转,有点像550电机,比较粗壮

电机有点腐蚀了,里面的线圈还行,比不上电动工具,但是强于一般玩具电机

拆开电池包发现是保护板过放保护了,单独补电就行,一颗低于3V,这个电池比较奇葩,16350规格,倒也没有虚标

还有一次丢垃圾发现垃圾桶旁边有个吸尘器,看样子是无刷带气旋的,体积有点大,于是回家拿螺丝刀就地拆解。
原机长这样,没拍照,拆完回家拍零件

拆下来的电池包,撕掉黑丝泡沫棉

看样子是保护板和控制板集成了

这边是充电口和电量灯板接口

这边是保护电路和输出插口以及电机控制MOS管

有三颗MOS和3颗电流取样电阻,两路电机控制一路BMS总保护

机身上拆下来的无刷电机和插头以及按键小板

小板上两颗按钮两个指示灯,一颗是开关一颗是强档

与电池包的连接器,有点像笔记本电池接口

无刷电机,金属叶片

电机机身编码,这玩意能卖钱不

电机做工不如戴森

接口信息,两个电机,一个是主电机,一个是地刷头电机,剩下的就是按钮板过来的信号

接上灯板,给电池包充电,跑马灯显示电量

电池包没充电之前接上电机并不转,灯板闪两下就灭了,充满电之后电机呼呼转

电池包有点不均衡,电压在3.6-3.6-3.7-3.6-4.1-3.8不等,
看样子也没有充电均衡电路,大概率是4.1V那串电芯有问题了,续航衰减所以被丢弃了。
每次去丢垃圾,都有人往外扔电子产品,加湿器,吸尘器,电风扇,手机充电器之类,
捡吧有点不好意思,不捡又心痒,只能挑没人的时候偷偷研究一下,偷感太重了。
其实也没啥用处,一般拆开研究完就丢弃了,家里也没那么多地方。不知各位坛友是不是同款哈哈

网友A:
现在电子垃圾,前几天看到一个全自动猫砂盆,像洗衣机

网友:
祝愿大家都能捡到好玩又实用的东西,哈哈哈,

网友B:
吸尘器不错噢,电机和电池都还能玩玩呢

网友C:
俺这楼下,带电的东西,想都别想。烂菜叶子倒是一堆一堆的。

网友D:
这个电机有脚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子垃圾,前几天看到一个全自动猫砂盆,像洗衣机

这么高端吗哈哈

网友E:
16350规格电池第一次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350规格电池第一次看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16340倒有两节,袖珍手电里用着,等会拍两张与18500的对比

网友:
看来楼主令居都是6个钱包当家人,扔出很多好东西,俺们这里都是没了钱包的,哪有啥可丢的?

网友:
吸尘器还有折腾价值

网友:
我捡过对门扔在楼道的即热热水器和一个充电器,抱回来也是小紧张怕对门看到。想着里面继电器传感器说不定有用,5年了没动过。现在集中投放,有老头守着没机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不错噢,电机和电池都还能玩玩呢

电池一致性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这楼下,带电的东西,想都别想。烂菜叶子倒是一堆一堆的。

这就没意思了哈哈

网友F:
16340及18500合照来了。
16340是手电里的,容量肯定虚标;
18500应该是当年的SONY或者CANON的数码相机里拆出来的(估计容量也衰减了很多了,定额1390mAh)。。。

网友:
能够捡到可以继续玩的电子产品还真不错,也有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有脚气啊

有可能,赶紧喷酒精消毒。。。。。。。

网友:
很远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脚气,算了不看了,走了

网友:
变废为玩具,虽然不是变废为宝。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340及18500合照来了。
16340是手电里的,容量肯定虚标;
18500应该是当年的SONY或者CANON的数码相机里拆 ...

16340虚标了,
这个标450mAh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