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送年贴,拆洗奥克斯电推子~咋这么多零件?

楼主(2024-12-31):
电推子用了一年,省了若干钱币和麻烦,现在清洗一下再战25年,就是这玩意儿

拔下电池包

电池包拆开~按下前后3个卡子就开了,2个1.2v电池看样子不错,照比光腚电池上面的字迹太清楚了

卸下剪齿板~根据网友直到,发茬圈转到最大(2.0)处,按住陶瓷齿横向大力就掰下了剪齿板了

齿板后面2个螺钉,拧下后就取下了齿板夹持弹簧爪

然后取下装饰圈等

此时可以沿侧缝掰开黑白两片了

取出电机部分

掰开电机上黑色护套

白色半桶,拆开电源开关组件和发茬调节圈定位组件

黑色半桶稍微简单,只有一个推动发茬组件的推杆

再看齿板,包括金属齿片、陶瓷齿片、压簧、发茬调节件和齿板塑料底座~蛮复杂呢

取下陶瓷齿,又分处了2个部分,发茬调节座不好控制弹簧就没拆下

拆散后装盒子里,把新冠时酒精倒入,浸泡清洗

晾干组装就按部就班了,只是齿片组件装回时也是网友指导大力OK!

拆洗感觉就一个,这个推子咋这么多个零件啊?都没数清究竟多少个零件,可能我的数学没学好?

网友A:
电池换低自放电的松下,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低自放电的松下,很好用

能换3,7v电池吧?手上有现成的,换1.2v电池心痛老头票~~~

网友:
还是你这种结构简单实用,我买过两个,
下面第二个使用久了电池不耐用就直接插电使用烧了电板(使用很方便,坏了还没舍得丢)
后面买了第一个新款的,定位梳一用力就会变动(还说是锂电池实际是镍氢电池,换了一次货还一样),勉强用吧

网友:
我2018年买的和你这个外观一毛一样。只是我的电池是18650。

网友B:
换锂电池,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锂电池,一劳永逸。

2.4v电池直接换3.7v的锂电池不知行不行?

网友:
拆解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C:
我家的狗毛推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基本一两年后就丢了

网友:
尝试过拆掉弹簧,安装时太费劲了

网友:
有个剪头挺方便

网友:
我2014年买的飞利浦也是这种结构,早就改了18650电池,串两个二极管降压,一直在使用,给儿子理发,基本两个月就用一次

网友D:
谁知道这个刀头不快了怎么磨

网友:
5号,7号电池都不是好的选择了,只有18650锂电池最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狗毛推跟这个差不多

我家买来是夏天给猫咪退毛凉快的,可是猫咪反抗太激烈,所以就改为我自己剪头了~然而用它自己剃自己却带来多多好处,其一是随时在淋浴前几分钟就剃完了,不用抽时间去理发店那么麻烦费时;其二是剃完即可淋浴所有发渣一洗而光,不用在理发店被剃头匠用那不知啥沫沫在头上乱搓一气,还那千人万人用过抹布搽来搽去~想想都恶心~当年也是去了理发店后弄了很多头皮屑;跟重要的是每月省下理发费累计起来也很甜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这个刀头不快了怎么磨

在当年磨推子是一个行当,非专业人员和专用工具磨不了,现在虽然新器具不断推出,磨刀磨剪子磨刨刃等已经没有难度,但是磨推子仍然轻易不得~看那陶瓷和金属切割刃面的镜面状况就是普通手段解决不了的。
所以刀头不快了只能换新。

网友E:
估计5年以后塑料件都老化的不能用了,还25年呢。

网友:
买了职高的也没用过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5年以后塑料件都老化的不能用了,还25年呢。

非也,是2025年这一年就老化不行了?太快了吧,不是传说降解塑料要100年吗?